电源变压器嗡嗡响

楼主(2020-04-20):
32*50的Z11拆机铁芯,初级绕了590圈,没浸漆通电有嗡嗡声,是不是初级线圈数少了点呢?还是铁芯没清理干净有缝隙呢?

网友:
铁芯中间柱没压实,加固螺丝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铁芯没清理干净有缝隙,中间柱没压实,加固螺丝压紧看看,有条件浸绝缘漆。

网友:
初级匝数少了点,3.2X50铁芯每伏3.6匝差不多。

网友:
Z11铁芯32x50初级220V绕590匝差不多,如果是按230V(看你家电压是多少)就略少了的点。你应该测一下初级空载电流,你这个变压器约150W左右,那么150VA/220V、初级最大电流是680mA,空载电流理想为满载的7%~8%,所以初级空载电流不大于47mA为好。假如电流很大就是有故障......
至于变压器通电嗡嗡响、只要变压器没有故障,一个是紧固铁芯、再者就是浸漆、没别的办法。

楼主:
重新安装铁芯夹紧测了下空载电流58mA,没有什么声音了,在浸漆处理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的少了点,我的32X60的绕600圈,空载电流35ma

网友:
铁芯中间柱没压实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