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偏斜,如何调整?

楼主(2020-04-20):
本坛购买,疑似运输途中摔损导致,如图所示。
左高右低…………

网友:
拆开后盖 调整偏转线圈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显像管后面根部那个线圈错位了。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转线圈纠正过来

问下,那个部位断电后再调整会有高压触电风险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下,那个部位断电后再调整会有高压触电风险不?

电压不高电不死人,就算是碰触万伏阳极供电也只是麻一下没啥大不了放心大胆去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高电不死人,就算是碰触万伏阳极供电也只是麻一下没啥大不了放心大胆去弄吧。

好的,城市猎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高电不死人,就算是碰触万伏阳极供电也只是麻一下没啥大不了放心大胆去弄吧。

没记错的话,你叫侠探寒羽良

网友:
偏转线圈偏离原位,拆开调节一下,没啥大问题

楼主:
基本搞好,不偏了,就是,左右不咋匀称………枕型如何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搞好,不偏了,就是,左右不咋匀称………枕型如何调整?

左右不咋匀称是行线性不好,枕型失真与偏转线圈有关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不咋匀称是行线性不好,枕型失真与偏转线圈有关不好调。

有无相关资料?我自学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无相关资料?我自学下

手头没有资料啦,你就上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没有资料啦,你就上网吧。

好的,我今晚学习学习,感谢指导

楼主:
目前的状态  我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
看了些资料 不知道哪个电容需要检测替换
电视上部一个黑条  然后两边有点宽
机器拆开了 电路板如图 状态如图

网友D:
两边宽:行高压不足
上下有黑边:场幅不足

建议先检查电源。

另,图像显示有场线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边宽:行高压不足
上下有黑边:场幅不足

听你这么一说,好复杂………我测试了一个电容,25伏10uf失容,下午替换,另外机器嗡嗡响,高压帽下午用703再次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