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专家 行家:福禄克289打开清理卫生 就不开机了?

楼主(2020-04-20):
请教高手 专家 行家:福禄克289,应该美国产?仓库清理出来的,厚厚的灰,没有电池后盖?网上查了电池仓接线正负极,迫不及待外接电试机,开机,蜂鸣器滴一声,开机,屏幕显示正常,一阵狂喜!因为手按着触点不方便旋转调试,也没有法拍照。看着表蒙子里面有灰和有擦拭痕迹,干脆来个打开清理卫生。打开后盖,拆掉护板,线路板上面好多张白毛的地方,因为感觉高档高价,也不敢轻易用毛刷扫,怕静电毁了它?就用湿巾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蘸出来了。拔了侧面的小排线,拔前面板的旋钮,太紧了,怕拔坏了?心里想千万不要毁在我手里。就装回去不清理了,装回去开机,完了!最悲催的一幕发生了: 没有任何反应了???已经解决
清理之前图片:

楼主:
清理之后图片:

网友A:
侧面的排线是连接屏幕的,是不是没接好屏幕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的排线是连接屏幕的,是不是没接好屏幕没显示?

插紧了啊,蜂鸣器也不滴一声了?是不是排线不能拔?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的排线是连接屏幕的,是不是没接好屏幕没显示?

把侧面排线重新拔出,排线座处有一白色的杂质,用针尖剔除,再用橡皮擦拭,插上,启动成功!不胜感激!

楼主:
虚惊一场啊!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侧面排线重新拔出,排线座处有一白色的杂质,用针尖剔除,再用橡皮擦拭,插上,启动成功!不胜感激!

Fluke还是很皮实的,随便擦擦不至于弄坏,最有可能就是排线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还是很皮实的,随便擦擦不至于弄坏,最有可能就是排线接触不良了。

谢谢帮忙回复

网友B:
呵呵,有惊无险啊,汗...
最后还得恭喜得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惊无险啊,汗...
最后还得恭喜得宝啊

说的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