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C1200G+无信号的维修

楼主(2020-04-20):
近段新冠肺炎肆掠,宅在家中闲着无事就试着在咸鱼拍的下“华硕AC1200G+坏机 ”练练手,前几天拿出来试着修理,因为2.4G信号基本没有,5G信号也是非常弱而且时有时无。卸下后面的四颗螺丝,上盖是卡扣设计需慢慢撬开,以免撬坏卡扣。华硕AC1200G+做工非常不错,采用博通单核BCM47189处理器,主频900MHz,ARM A7架构;集成128M内存,16M ROM,网口全千兆,支持100M以上的宽带,主要在国外销售。本人菜鸟一个,又是第一次修理路由器,所以将路由器中的IC型号一一查出来,并尽可能将其资料找到(如照片)
       华硕AC1200G+的电路板上用了4个电源控制IC,分别控制网络、2.4G、5G等各个单元。根据电源控制IC典型应用电路资料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输出电压都要经过一个电感后提供给本单元电路使用。经检查发现4R7的电感没有电压。顺藤摸瓜FR9809的1脚电压12V正常,但2、3脚没有电压输出。于是在TB上购了2个每个0.6元(怕修理时再次损坏),今天将IC换上,故障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路由器经常掉线,家里经常断网怎么解决?

低档的路由器经常掉线是必然的,我原先使用过Mercury、TP-Link、FAST等品牌的百元内的低档路由器就经常掉线。是造成因为低档路由器的CPU处理能力弱而且存储器容量小,还有电路设计等因素造成。选择网建、思科、华硕后就没有掉线情况发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档的路由器经常掉线是必然的,我原先使用过Mercury、TP-Link、FAST等品牌的百元内的低档路由器就经常掉 ...

喜欢下载电影的,同时BT下个几十上百个文件,廉价路由可能直接堵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路由器经常掉线,家里经常断网怎么解决?

如果不用路由器不死的话,那就是路由器的有病,否则,你可以直接找网络运营商去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换了华为的路由器,千兆的,四路独立放大,那网速老牛逼了!

稳定使用才是最好的,管它有多牛能吃得饭?

网友:
路过,混点积分

网友:
我的华硕路由器也是类似的DCDC芯片损坏,换了个3R33,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