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简单测试好坏

楼主(2020-04-20):
近段时间用二手运放多了些,电阻电容用前简单测量判断好坏比较容易,三极管也可以用手持表测量放大系数简单判断,想了解运放如何简单测试,谢谢!

网友A:
估计要搭个电路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搭个电路测

谢谢指教,打过微分和积分电路电路,测量运放用什么电路好,方便测量那些指标,不是很清楚,请教坛友指教!

网友B:
个人觉得就搭一个标准的放大10倍的电路(可以使用8脚IC座),然后测试一下输入正弦波(方波更好)与输出正弦波做比较,慢慢把频率升高,看最后频率是多少;然后再测一下失调电压和温漂。
如果以上测试都符合自己的要求,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就搭一个标准的放大10倍的电路(可以使用8脚IC座),然后测试一下输入正弦波(方波更好)与输出正弦 ...

谢谢指教,知道了,原做过来微分和微分电路测量,发现随着输入波形频率的增加输出震荡,因为失调电压而削顶,刚刚又搜百度失调电压是输入接地的输出电压 ,不知道温漂怎么测量,这些参数在应用中常用值是多少,怎么应用,元器件数据表用的最不好, ,我是做恒流源用运放AD707AH和LT1012CH,抄的隔壁帖子做的,看帖子要求运放要选择高精度的,使得Vos对基准的变化贡献小,而Ib也要选低的,1mA的1ppm就是1nA,所以选100pA...等等,比葫芦画瓢弄的。

楼主:
运放的简单测试好坏,按乙猪老师的标准的放大10倍的电路进行频率响应测量和失调电压与温漂测量,问题基本解决了如何简单测量运放。对于运放常用指标和范围,能否给科普一下,谢谢!

楼主:
这几天补补课,用16脚IC座搭了一个双运放和单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和电流的电路,温漂也基本是输入失调电压和电流的变化值,参考电路是学校的实验报告内容https://wenku.baidu.com/view/98becdb7482fb4daa48d4b7d.html 电路搭建到收尾了进度比较慢。
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OD和测量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Vo(Max)测量是一个电路,共模抑制比KCMR/转换速率(摆动率)SR和增益带宽积 AV∙BW测量是一个电路,准备搭建10倍放大系数电路,就是有两点不是很清楚请教
1.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OD和测量上面图5.4,看文字说明还是引入了直流和交流反馈,为什么不是上图(a):开环应用的电路图。
2.SR和增益带宽积 AV∙BW测量电路图图5.6
①放大倍数是1吧?②这个电路运放输入+的阻值为什么是R1//Rf?。③这个电路和(b):闭环应用--含负反馈的区别,看《方波测运放辨别真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  》用的电路图和(b):闭环应用--含负反馈相似。10倍放大电路怎么选,

楼主:
O(∩_∩)O哈哈~本人小白,开始网上搜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OD的测量对什么是开环闭环电路都糊都到一块了,对这些测量电路原理还是有不是很清楚的地方,希望解惑谢谢!

补充内容 (2020-4-30 08:35):
今天测量op07的Vioj结果是66μV在数据表30-75μV范围内偏上。同样的单运放 LM318N测量有问题电压很大,今天再看,昨天电路搭建好,V-连接错误把双运放V-给连接到单运放1脚测量了几个运放不知道烧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就搭一个标准的放大10倍的电路(可以使用8脚IC座),然后测试一下输入正弦波(方波更好)与输出正弦 ...

谢谢乙猪老师鼓励,准备回帖请教看帖子已经说了用什么电路  标准的放大10倍的电路应该是《你好放大器》中的(b)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乙猪老师鼓励,准备回帖请教看帖子已经说了用什么电路  标准的放大10倍的电路应该是《你好放大器》 ...

这个真的只能自己对着目标慢慢研究了。
一两句话讲不清楚啊,最终还是要在实际电路中解决实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只能自己对着目标慢慢研究了。
一两句话讲不清楚啊,最终还是要在实际电路中解决实际问题。

谢谢指教,已经非常受益,主要是比葫芦画瓢做的,没有谱, 失调电压测量已经初步尝到甜头了,粗略测量手头运放最差的是lm318超最大值3倍多读数有变化温漂也大,AD707超最大值1倍,最好是lt1012两种封装手持表200mv3位半读数0或者0.1mv/121=0.8μv,最大也就10μv在参数中间值。昨天烧了一个lt1012

网友C:
试试用运放搭个小耳放,用一般的耳塞不知道电流够不够,应该是64O 吧,直接用耳朵听,不过运放有损伤听不出来,只能判断好坏,还有双运放,单运放,四运放,电路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运放搭个小耳放,用一般的耳塞不知道电流够不够,应该是64O 吧,直接用耳朵听,不过运放有损伤听不出 ...

谢谢指教,也看到搭耳放判断的帖子,也是个好办法,刚刚接触运放就对管脚名称困惑每次用都要查管脚图,谢谢提醒

楼主:
选用反向放大器图5.6的电路图可以测量增益带宽积AV•BW,放大倍数1:1/1:10/1:100。测量了一个op07运放1:1放大系数的AV•BW,挺好弄在调整频率输出降-3db即为BW值。

楼主(2020-05-20):
测量了一个op07运放失调电压和电流与增益带宽积挺稳定,测量ADA4522-2增益带宽积和数据表数据差不多,就是失调电压和电流零点零几或几mv,数字一直在变化,失调电压在数据表范围电流就有超。读数不稳定换了电池供电还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