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不耻下问

楼主(2020-04-20):
拆了一个12V的卡座电机,运转无力,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不耻下问,汉语成语,读音为bù chǐ xià wèn,意思是指向地位、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不感到丢面子,比喻谦虚好学,不介意向学识或地位不及自己的人请教。出自《论语•公冶长》。

网友:
人如其名,asgnb------阿三哥牛逼。友情提示;远离新冠,远离楼主。

网友:
激光老师的马甲子?

网友:
膜拜楼主,不耻下问,很会用词啊。

网友:
既然拆开了那就好办,用个可调电源直接接在电刷上,加电后看看运转及电流情况,如果正常,那就检查调速电路,如果依然无力,那就检修电机本身,清洗换向器,检查轴套、线圈。

网友B:
三图上的电阻左面有一点什么

网友:
应该说不耻上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耻下问,汉语成语,读音为bù chǐ xià wèn,意思是指向地位、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不感到丢面子,比 ...

学习了,用词不当,接受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转无力是缺油和换向器磨损。那个27Ω电阻上的一点应该是无意中弄的~

。。。
清洗了一下,大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图上的电阻左面有一点什么

好像是松香印迹

楼主:
这几天没什么事,拆了台机器,发了几个求助帖。此帖标题其实是想表达向坛里的老师学习,俺没读过几天书,用词不当,虚心接受坛友批评和指正。

网友:
路过,混点积分

网友:
是不是先把电路图画出来,还有要搞清楚电机是啥型号

网友:
四个引脚的集成块性能不行了 好像是AN什么”

网友:
这位朋友,在技术板块这样回帖是灌水行为,下回不要这样。

网友:
无耻下问,下边的人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