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IR2104 buck同步整流折腾记

楼主(2020-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不错,
几年前做过一个同样用494+2110好像是调试了几次烧Mos管,后来没时间搁一边了

网友:
电感的发热来源:
1-线损,近似于输出电流平方*电感线圈内阻。可以通过选用内阻更小的电感来减轻发热
2-磁芯材料涡流发热。这个可以通过降低开关频率(反过来也要求选择更大的电感)、选性能更好的磁芯来解决

做实验,可以买“线艺”电感

网友:
不过电感温升几十摄氏度也是很正常的,对磁芯和漆包线来说都不算什么

网友:
小功率电感当然是买现成的。
温升50度不算什么,如果对发热纠结,可以到线艺网站用它们的选型工具估算一下大概需要什么样的电感:

网友:
我也发现开关电源中最热的是滤波电感。我猜应该的集肤效应引起,电感滤除的是多种高次脉冲频率高,集肤效应大,电阻大过直流电阻。

网友:
自己绕电感的话,要看电流模式。
一般BUCK为了纹波小会选择CCM模式,那么电感用铁硅铝磁环就比较合适(电流纹波小,磁芯损耗就小;匝数少内阻小、体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本身热点可能没啥,要命的是电感紧挨着电解电容,影响电容寿命。

有时电感过热一样坏,这是一块电感烧毁了的电源

网友:
同步续流的电感是比较容易发热的,品质差的甚至空载都发热,原因主要是铁损。可以尝试用低u的铁硅铝环来做电感,这样电感磁芯的磁摆率会低一些,铁损相对小一些,也“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