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测试点焊机

楼主(2020-04-20):
昨天网购铝镍复合带到了,今天翻找东西把预备做的微波炉点焊机组合组合,就手动点开关、交流接触器简单测试一下看看效果。
由于怕不成功浪费35平方粗线,焊笔线与变压器就采用绞接方式,不行好解除。

18A接触器三相并联,微波炉门开关做手工控制开关,点焊钢锯片大约需要2秒

时间过长,35平方铜直通(代焊针)都过热变色了,热的烫手

0.1纯镍点在不锈钢上还算可以,撕开就破。下焊点撕开脱离部分的是铝镍复合带

复合带与铝片点焊就强差人意了,拉开就脱,点到穿也不算稳。但比纯镍强,纯镍与铝根本就不吃。

网友A:
请问接触器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变压器输出可以直接接到焊把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接触器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变压器输出可以直接接到焊把上吧

接触器控制变压器初级电流的通断,变压器输出直接焊把。

现在都流行可控硅、固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只能干粗活。

网友:
果然是粗活

楼主:
焊接铝皮电流高达1350A,虽然超过2倍表量程,但测试过了误差不离谱。把铝皮击穿了铝也不吃合。

不点时间长也不穿,多点几次,但撕开不见稳,可能是铝太软熔点太小不顶拉撕。

把紫铜皮干到铁片上没有问题,拉开被撕破铜皮留在铁片上。

6号铁丝可以焊,但得用湿布给焊把散热,把铁线熔断都没问题,焊接时间短变压器发热很小。

脚踩住,铁钳夹上弯成这样都不脱开说明焊的还算牢固

楼主:
做好焊针后多练习掌握好手感熟能生巧,焊18650还是可以的。但得做个电子定时,解放出两手同操作焊针。

你那两个变压器次级总电阻有几多?我这个两个焊把直通通过10A电流电压降12.7毫伏算得总电阻1.27豪欧。

网友:
点焊机要做得好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铝皮电流高达1350A,虽然超过2倍表量程,但测试过了误差不离谱。把铝皮击穿了铝也不吃合。

次级用多粗的线,多少匝?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用多粗的线,多少匝?想做一个

国标4平方铜线去皮10根并绕4匝,层间用青稞绝缘纸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焊针后多练习掌握好手感熟能生巧,焊18650还是可以的。但得做个电子定时,解放出两手同操作焊针。
...

没有测量设备

楼主:
只要两个万用表就行了啊哪里需要多么好的设备。如果没两表只要一个能测量毫伏电压的万用表也可以测量出个差不多的。普通数字万用表都有200或400毫伏档,电流使用12V电池与12V灯泡连接也不必非要10A电流,只要1A以上毫伏表就能出数值,计算就得电阻了。我是想知道你那种透明线的电阻,因为他软我想用来做焊笔线。

网友C:
还真省钱,我的什么时控板,焊笔,焊针成套都买了,效果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省钱,我的什么时控板,焊笔,焊针成套都买了,效果也差不多

那些焊针只能转镍电池极耳,想焊不锈钢、铁皮类的还是得粗大的紫铜棒。我自己用的电池就是用6平方铜线做焊针焊的

楼主:
磨了16平方铜鼻子做焊头,18650电池也能焊,这是紫铜皮直接点上的效果,撕开焊点铜皮都留在电池上说明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