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44收音机电路图发现的问题

楼主(2020-04-20):
不少网友反映上海144型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容易损坏,宅在家里无所事事,于是翻阅了一些资料。在《电子管收音机、录音机电路图集》里找到该机电路图,结果发现问题,其下面的各管电压、电流测试参数里面6P14的阴极电压竟然为14~18V,其阴极电阻为150欧姆,计算下来其总电流为71~120mA,与正常值偏差过大,显然是错误的。请问哪位网友手里有其他版本的144收音机电路图,如果有实物麻烦测试一下阴极电压(注明测试时电源电压)。

网友A(2020-08-18):
上海新华元件厂的上海144电子管收音机,估计75年生产的,状态正常,实测6p14电压,屏极7脚250伏,廉栅极9脚220伏,阴极3脚7.2伏,电源电压225伏,以上数据用上海第四电表厂的MF500B读取,供参考,

网友B(2020-04-20):
6P14旁边那俩串联的270k+27k电阻也画错了。应该是抬高灯丝电势。却多了一个黑点,连在6P14阴极上。

网友:
不会有那么高的栅负压吧。应该是多印了个十位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旁边那俩串联的270k+27k电阻也画错了。应该是抬高灯丝电势。却多了一个黑点,连在6P14阴极上。

14~18V如果是指提高灯丝电位的分压值,倒也说的过去,当然不能标为阴极电压。根据该图标志的6P14屏极电压,设直流高压为260V,所用电压表50V档,灵敏度为1000Ω/V,其内阻为50K,与27K电阻并联后为17.45K,[17.45K/(17.45K+270K]x260V=15.78V;如果灵敏度为2000Ω/V,则电压为18.9V。只能烦请有144收音机的网友顺便测试一下,请注明量程与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18V如果是指提高灯丝电位的分压值,倒也说的过去,当然不能标为阴极电压。根据该图标志的6P14屏极电压 ...

白版兄;到兄弟坛电子管资料庫中查过;  当6P14使用固定栅负压电路时为-6V.      如 阴极电阻电路时阻值为120欧.

但是屏250伏数据,不能直引到此机

见此觉得;与6P1相比时,这管子互导很高.HiFi时易于出好声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14旁边那俩串联的270k+27k电阻也画错了。应该是抬高灯丝电势。却多了一个黑点,连在6P14阴极上。

到图冊处查过,也是这样错.一本旧无线刊物,错三五十处是常见之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版兄;到兄弟坛电子管资料庫中查过;  当6P14使用固定栅负压电路时为-6V.      如 阴极电阻电路时阻值为1 ...

谢谢!我是因为近日翻阅老帖子,看到不少网友谈到144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容易烧毁,才想仔细研究一下该机电路的,我看到多数欧洲收音机EL84阴极电阻都用150欧姆,而国产名机春雷101阴极电阻为120欧姆,其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较细,输出变压器也容易损毁,曾经建议维修时把6P14阴极电阻加大到150欧姆。而144收音机阴极电阻已经是150欧姆了,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到该机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为250VX2,6P14屏极电压为260~270V,现在电源电压普遍较高,6U1和6P14功耗比6A2和6P1大,可能是其变压器容易烧毁的原因。

网友:
图有错误,垫高灯丝电位的,下图是原机说明书带的。我的144好长时间没开了,有时间打开量量看。

网友:
输出变压器易损坏部分是反交流平衡圈的原因。

网友:
补2张图

线圈数据

线圈数据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D:
请教,磁棒上附一个小线圈,有多少μH?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磁棒上附一个小线圈,有多少μH?

那小线圈用于465KHZ陷波,可自行绕制后以测定波峰频率来修正圈数,原用双纱包线绕,现在不一定能找到这种线

网友:
楼主可以按地域调查一下,两个变压器容易损坏的地区。我猜测黄河以南地区,要远远高于黄河以北地区。而且越向南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小线圈用于465KHZ陷波,可自行绕制后以测定波峰频率来修正圈数,原用双纱包线绕,现在不一定能找到这种线

谢谢,要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小线圈用于465KHZ陷波,可自行绕制后以测定波峰频率来修正圈数,原用双纱包线绕,现在不一定能找到这种线

谢谢,试试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磁棒上附一个小线圈,有多少μH?

中波磁性天线上的小线圈只有12 1/2匝,是外接天线用的。飞乐265-1收音机的中波磁性天线设计比144收音机更完善,可供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的宝贵资料。不一一作答了。144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0.13mm,虽然比红灯71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0.1mm大一些,但是仍然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波磁性天线上的小线圈只有12 1/2匝,是外接天线用的。飞乐265-1收音机的中波磁性天线设计比144收音机 ...

谢谢,白老师,有了这两个小线圈就可以接室外天线。

楼主(2020-08-18):
引用 网友A:
上海新华元件厂的上海144电子管收音机,估计75年生产的,状态正常,实测6p14电压,屏极7脚250伏,廉栅极9脚 ...

感谢您的支持,测试数据收藏了。

网友:
白老师,p14阴极电阻我用的300欧的,这样管子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调压变压器吧。如果直接现在市电,估计屏压会超过300V。

测试时需要把电源电压控制在±5%以内,下面是本人制作的简易调压器:

楼主(2021-01-02):
这是另一个上海144的电路图,6P14阴极电压11V,阴极电流达73.33mA,显然也不对。

网友:
收藏了,好帖子。非常佩服白版主严谨的治学态度,受教了

网友F:
凤凰牌电子管收音机,图纸不知和这个图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凤凰牌电子管收音机,图纸不知和这个图一样不。

不知道是凤凰牌哪个型号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