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改开关电源为胆机供电

楼主(2020-04-20):
  其实,改开关电源,不一定非要绕变压器。如今,废品站的老板收得有很多电瓶车充电器,其中绝大部分是好的,我们完全可以用3-5元钱买回来,作为我们改胆机高压供电电源。
  买回后,先测试好坏,是坏的先修好。下来就用注射器针头将电源变压器取下来,观察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端的脚,看是不是有6-7股线绕成,如果是,那就可以改(注意:买时尽量选72伏以上的)。
  先将次级线从变压器脚上烫下,然后将其分成三组,组与组之间互相不通,将三组分别定为:A.B.C.(或者1.2.3也行,总之自己记好。),然后将A组的尾和B组的头相接,B组的尾和C组的头相接,这样串联起来,就得到原充电器输出电压的三被电压,接好后就可以整流滤波了。是不是比较简单,不过我要告诉大家,这样串联的方法,对整流二极管要求较高,起码要三支耐压1000伏的串联才行。

网友A:
你改成功过吗?开关电源不是把次级绕组改成几倍就能工做的。还有取样电路等才能正常的工作,实际上改变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不是简单的事搞不好电源就坏。

网友:
有个问题:普通整流管肯定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没有高反压(最大100v),串联三个都不够。

楼主:
本人成功盖好一个,只用了次级两组,分组整流,直流串联,得到250伏直流电压,用100瓦白炽灯,大约400mmA电流。

楼主:
我改的开关电源是96伏电瓶车充电器,测得输出电压112伏,改成三组,用了两组。

网友:
我改过DVD的开关电源改成输出200V和6V 。我也试试做RCC逆变用1个13007测试供应1个6P1和1个6J1没问题,当使用2个声道是就过载炸掉了。
https://geeseang.wordpress.com/d ... -amplifier-as-load/

我也试过做TOP210供应给ECL80 功放。我都是做小的没有试过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的开关电源是96伏电瓶车充电器,测得输出电压112伏,改成三组,用了两组。

你这个靠谱,高频变压器是靠脉宽调压的,不能按普通工频变压器改变匝数调压,题主是闭门造车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普通成品反激电压改胆机用输出高电压,要换场管和整流管。从市售常用管的选择,输出高压350V以下还是可靠的。场管改耐压800V以上,整流管选1000V的快恢复管就行。最主要还是变压器的匝比要计算正确,匝比决定了效率和管子(场管和整流管)需要的耐压值。

楼主:
我改的这个电源,开关管用的原版上的开关管,整流管用的与原版相同的整流管。因为我是分组整流,每只整流管只相当于原来的工作模式,所以没问题。

楼主:
哎呀,图片传不上来,不知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成功过吗?开关电源不是把次级绕组改成几倍就能工做的。还有取样电路等才能正常的工作,实际上改变开关 ...

我刚好改成功一个,是96伏电瓶车充电器,拿回来测得输出电压为112伏,我将次级的高压分为三组,用了二组,通过整流后得到250伏左右的直流电压。改电瓶车充电器,当然要改TL431的取样电路,使其符合要求,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建议在带载时用示波器测一下纹波和噪声,用负载测一下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带载时用示波器测一下纹波和噪声,用负载测一下效率。

实在可怜,我是一个边远山区县下面的一小镇的人,那个东东实在没有,没办法。

网友C:
不错。能用好用就是硬道理。用后噪声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可怜,我是一个边远山区县下面的一小镇的人,那个东东实在没有,没办法。

噢!我也是从改到做硬开关半桥,到现在的软开关LLC半桥电源一路走过来的。从楼主的描述看,改的是单端硬开关电源,一般来说这类电源改后效率变低,噪声变大,反压升高,对原边功率管也不安全。

网友:
昨天误把一个交流交流变压器当做交流直流充电器了,插上电嗡嗡响,还觉得奇怪。

网友D:
直接把输出电压倍压整流还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电动车充电器设计不会用重料,该省的都省了,各种干扰源不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好改成功一个,是96伏电瓶车充电器,拿回来测得输出电压为112伏,我将次级的高压分为三组,用了二组 ...

因为在你的文章里没有提到改取样电路我才提醒你,在者还有灯丝共电也要解决吧?

网友E:
用500VA的UPS供电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能用好用就是硬道理。用后噪声如何?

我装上胆机后大概个二十来公分听到一点噪声,但是,当我把灯丝电源换成线性交流电源后,就没有吱吱的噪声了。原来的噪声是因为我用了工业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00VA的UPS供电不行吗。

我一个山区县下面小镇的人,哪里能搞到UPS电源哟,而且小老二听都没听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我也是从改到做硬开关半桥,到现在的软开关LLC半桥电源一路走过来的。从楼主的描述看,改的是单端硬 ...

你说的问题,我暂且没遇到,因为我该的方法是:次级分三组,用了其中两组,且采取每组单独整流,然后直流串联来得到高压,次级原件工作在原来模式,估计不会有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你的文章里没有提到改取样电路我才提醒你,在者还有灯丝共电也要解决吧?

首先感谢你的提醒,我的取样电路是这样的:817供电取自次级12伏,TL431取样电压取自250伏高压,计算的方法是在本坛下的DIY计算软件合集中的‘电阻分压’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你的文章里没有提到改取样电路我才提醒你,在者还有灯丝共电也要解决吧?

忘了一并回答,我的等电源是在网上买的6A/5伏工业开关电源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输出电压倍压整流还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电动车充电器设计不会用重料,该省的都省了,各种干扰源不好解 ...

直接倍压整流电压达不到我250伏的要求,如要达到要求,就得买到输出电压120伏的充电器才行,这样的废品充电器又不好买,只好这样改了,让你见笑了。

网友:
市电220V经过整流,滤波,317稳压,一个简单的280V电压不是更方便么。

网友:
2011年的帖子里有过讨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73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倍压整流电压达不到我250伏的要求,如要达到要求,就得买到输出电压120伏的充电器才行,这样的废品充 ...

你升到1000伏都行,多加倍压就是!

网友:
我关心的是电脑电源改电子管功放电源,坛里有没有高人做过此事?
每次换新电脑或电脑升级时电源就不够用了,换下来的电源到处都是,如果能改成电子管功放电源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