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个小收音机只能拿手里收台,怎么修理?

楼主(2020-04-20):
捡了个小收音机,没有天线,也不响,后换上半截天线,再换上一个从玩具上扣下来的喇叭,好了,只是有好几个台只能拿手里收台,在手里时很清楚,声音也很大,一放手,没音了,或是声音很小了?不知这是为什么?怎么修理呢?是由于天线不够长吗,接上一截后好一点儿,但是没完全解决,十厘米长的收音机,要加一个一米多长的天线吗?请教老师。

网友A:
        只能拿在手里收听,那是病,得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拿在手里收听,那是病,得治。

太对了,必须治,但是没有维修基础知识,所以还要请教各位老师,不断的学习才行

网友:
只需挂两斤肉上去即可

网友B:
这种收音机适合大城市、强信号,如果您地处偏远,收不到台也难怪。握在手里,人体感应的信号相当于一个天线,增强了信号,才能收到台。当然不能依赖加长天线,加放大也不现实。
1、用软线绕一个螺旋弹簧天线,如果插入一根小高频磁芯效果更好。
2、换一根小拉杆天线
3、淘宝买一个FM片状天线,其实也是用细铜线绕在一个高频瓷片上,可以藏在盒子里。
4、这种捡来的东西,受潮、灰尘,会导致接收灵敏度下降,建议对线路板酒精清洗,烘干。
相信经过以上处置,接收性能会有所提高。
祝您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收音机适合大城市、强信号,如果您地处偏远,收不到台也难怪。握在手里,人体感应的信号相当于一个天线 ...

谢谢老师的建议,我试试以上方法。

网友:
路过,混点积分

网友C:
找薄而稍硬的卡片纸,贴上香烟盒里的锡纸成屏蔽纸,剪成合适尺寸贴在线路板土,锡纸用导线引到电池一极上,土办法,反正不花钱,试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收音机适合大城市、强信号,如果您地处偏远,收不到台也难怪。握在手里,人体感应的信号相当于一个天线 ...

谢谢老师的方法,电路板清了没效果,后来天线再加长了十来厘米,螺旋弹簧天线也加上了,这样效果好了一些,但没完全好。感觉问题就是出在天线上了,打算买个长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薄而稍硬的卡片纸,贴上香烟盒里的锡纸成屏蔽纸,剪成合适尺寸贴在线路板土,锡纸用导线引到电池一极上, ...

非常感谢,现没锡纸,本人不吸烟,等找人要一个,有了我去试下这个方法

网友D:
有耳机插口没,按照“wdele”大哥的说法处理完用耳机试试,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耳机听,效果会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耳机插口没,按照“wdele”大哥的说法处理完用耳机试试,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耳机听,效果会号很多。

谢谢,有的这种袖珍收音机,耳机线当天线,可以好一些,这个不行,耳机插空有毛病也有杂音,主要是听矿机整天用耳机,现在不想用耳机听可以听外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收音机并不是那种高性能的收音机,新的接收信号都不稳定,所以这不是收音机坏了而是它本来就这样。用 ...

谢谢冰岛老师,的确这种袖珍型的性能很一般,就收五六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