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供电的电子管功放需要设置屏压延迟电路吗?

楼主(2020-04-20):
有人说在阴极未充分加热时,加屏压会造成阴极中毒。我用了一个钮子开关作为屏压延时器件,本人小白,不想搞太复杂。最近又看了一篇资料,电路没有延迟供电,直接将各极同时供电。不理解了,现来求解老师们,有必要设置延迟电路吗?

网友:
高压延时,只是现在人搞的,那么多机器,仪器都没有延时电路,没有必要搞延时。除非是充气管整流,为保护自己整流管设高低压开关。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回答,我又知道了新的知识

网友:
直热管子没以后必要加延时,因为开机1秒钟就建立了屏流延时几乎没有意义,旁热管子也可以不用加延时反倒是灯丝电压影响远比不加延时严重的多,不加延时寿命影响1%,灯丝超标0.5V寿命降低60%以上!!!这个往往被人们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