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兰功放SR6005中的稳压二极管型号ZD405咨询

楼主(2020-04-21):
我的功放ST6005的ZD405二极管烧穿了。想要换一个,不知道具体型号?请问大师指导一下吧!谢谢
印字好像是B47?还47B?

网友A:

是marantz功放吧?
将品牌型号拍个照,再看能不能查到,估计就4.7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arantz功放吧?
将品牌型号拍个照,再看能不能查到,估计就4.7V的。

谢谢你,你说的正确,是MTZJ  4.7B

网友:
小字可以用放大镜看。在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