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根短波磁棒,谁能帮我介绍个卖家呢

楼主(2020-04-21):
x宝上的卖家对锰锌和镍锌用在中波还是短波都不清楚,请问谁买过短波磁棒,帮我介绍个卖家好不。

楼主:
闲鱼上35包邮,买个海燕收音机配件,两根磁棒,一个空气双联,和电路板,不知道有没有短波的磁棒

网友:
库存老货看颜色,灰色或绿色才能用于短波。

网友A:
你要是本地的(山西太原)送你一根短波磁棒,140mm。这东西就怕摔,一摔就断,因此不能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本地的(山西太原)送你一根短波磁棒,140mm。这东西就怕摔,一摔就断,因此不能快递。

谢谢,我在闲鱼上花35包邮一个海燕收音机的零件,包括一个中波磁棒一个短波磁棒都带线圈,一个空气双联和带中周的电路,我肯定舍不得截断磁棒使用,不行就做大点的短波直放机,肯定效果好点

网友:
某宝上有现成的可以买   如果感觉麻烦 就找个电磁炉拆开线圈盘底下拆一个用磨石磨个尺寸差不多的就好

网友:
淘宝上应该多是中波磁棒,卖家拿它当短波的卖,我分析就算有短波磁棒,如果我选错卖家的话,就白花钱了,快递费15元而一根磁棒的价钱在3到8元不等的情况下,就没必要冒险买假短波磁棒,而我这次不但是包邮买到短波磁棒,而且包括那个镀银的线圈还有中波磁棒空气双联和带有几颗锗三极管的电路板,虽然不如我在当地花30元买的凯歌4b15便宜,但是我还真舍不得拆了这台没毛病的收音机还成性能差的直放机呢,对吧。另外中波磁棒我虽然没有长的,扁磁棒有十多根,没必要买,这中波磁棒也没必要用长的,短的也一样用,但是短波磁棒就不一样了,我发现用短波磁棒的收音机机听短波时就像调频一样,没有噪音,也不怕干扰,而用拉杆天线的德声等,就算没有干扰源的野外,机器自身的噪音也太大了,有些弱台要提高音量听,而音量大了,噪音更大,不像老机器,音量开到头了,还是静悄悄的没噪音,只有广播声

楼主:
货收到了,比想象中的要短,短波磁棒也就12厘米吧,不过做短波直放机倒是不用截了,正好吧,没看出和中波磁棒颜色的区别,只是一端刷红漆了,再就是磁棒上套着短波镀银线圈,应该没错,另外还有个电路板,上面有短波振荡线圈和一个输出变压器或输入变压器,总之这个电路应该只用一个变压器的,有三个3ag的三极管和一个3ax的三极管,两个3ax81的中功率管不过管脚烂断了,还有两颗2ap9,和几个云母电容。另外空气双联不错,应该一点都没损坏。

网友(2020-05-23):
短波磁棒上绕的铜线尽量用镀银线,信号才会更好。

楼主:
试验了,直放机用短波磁棒能收到几个台,利用中波收音机把中波磁棒上绕20圈,中波本振的四次谐波就能收到很多短波台,不用短波磁棒,因此可以断定,有些商家会用中波磁棒当短波磁棒,也许是他们自己都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