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个小实验,发现一般的锂电线性充电芯片并非完全恒流恒压

楼主(2020-04-21):
手头的有几个充电宝拆下来的电源板,还有一个18650的座充,我充电的时候一直监控电流和电压,发现在充电过程中还没到4v,电流就开始往下掉了。电池在约3.9v以下才是恒流充电状态。
因为这个,充电就变得很慢了。直接用可调电源自动切换先恒流后恒压的充电速度比这些充电芯片快多了。

补充内容 (2020-4-21 15:01):
此贴电压测试点在充电器端,线损我已经考虑了

网友A:
这个本来就是按锂电的充电特性专门设计成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大电流快充,快充满的时候涓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来就是按锂电的充电特性专门设计成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大电流快充,快充满的时候涓流充。

我的意思是接近4.2v电流才往下降是最好的,4.2v之前应该保持恒流。你应该仔细看一下我发的帖

网友B:
锂电池适合【恒流】充电,不能用【恒压】充电!用【恒压】充电和话,锂电池离报废就不远了!个见。

网友C:
充电回路上存在很多电阻,比如充电器电路上的电流取样电阻,输出线的线电阻,还有插头插座的接触电阻,这些都影响恒压值以下的最低恒流电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回路上存在很多电阻,比如充电器电路上的电流取样电阻,输出线的线电阻,还有插头插座的接触电阻,这些 ...

此贴电压测试在充电器端,而不是电池端。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是电流电压同时监控,可以根据变化关系算出诸如检流电阻的大小。当然还没进行详细计算,可能是充电器内部电阻过大导致恒流阶段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适合【恒流】充电,不能用【恒压】充电!用【恒压】充电和话,锂电池离报废就不远了!个见。

锂电池一般是先cc再cv。后期是恒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贴电压测试在充电器端,而不是电池端。你说的我已经考虑了,因为我是电流电压同时监控,可以根据变化 ...

那就是充电器内阻影响了
避免这个影响,一般用差分电压取样的方式,对电流取样电阻的压降进行负反馈补偿,本质上是远程电压采样,所以甚至可以采样线连接到电池两端,这样充电线的压降都可以被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充电器内阻影响了
避免这个影响,一般用差分电压取样的方式,对电流取样电阻的压降进行负反馈补 ...

我算了下3,9v才变成恒压,相当于充电器内部压降0.3v,恒流阶段最大电流0.8A,充电器检流电阻0.375欧,这也太大了点

网友:
大概是在温度上找了个平衡,后期大电流温升比较快,所以会提前减小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一般是先cc再cv。后期是恒压的

【恒流】充满电结束后,自然就是【恒压】了!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是如何测量充电时的电压和电流的?电压表可以并联在电池的两端,电流表是否是串联在充电回路中?可否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是如何测量充电时的电压和电流的?电压表可以并联在电池的两端,电流表是否是串联在充电回路中 ...

电流表就是串联在回路中,记得选择低内阻档位,因为内阻大一点就会极大影响原本的充电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充满电结束后,自然就是【恒压】了!

老实说,你理解错了。对于标称3.7v截止4.2v的锂电池,0.5c充电的话,电池容量达到70%(近似值,误差大约+-10%)之前为恒流,之后为恒压,从大家手机充电时,电量0%~70%电量随时间线性增长,然后电量随时间增长越来越慢,这个也可以验证我的说法。

网友E:
你电池内阻大了,充电器4.2v,你电池3.9v,有0.3v的压差,然后分担到你电池内阻上,当你电池4.0v时,压差0.2v,此时电流会更小,直到压差为0,电流为0,这就是cccv的充电充电方式

网友:
可以搞个0.2m欧以下内阻的电池,试试,肯定是非常接近4.2充电电流才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池内阻大了,充电器4.2v,你电池3.9v,有0.3v的压差,然后分担到你电池内阻上,当你电池4.0v时,压差0. ...

这个其实是和锂电池内阻没关系的,内阻无论大小都是先恒流直到电压到4.2v,然后恒压充电。区别就是内阻小的电池恒流时间较长时间达到4.2,内阻大的电池恒流时间较短很快达到4.2,你仔细响一下就会明白。

网友D:
电流表就是串联在回路中,记得选择低内阻档位,因为内阻大一点就会极大影响原本的充电曲线

恒流电路串入电流表的电阻大小问题不大,因为恒流源电路的内阻是相当大的,电流表的内阻不会对电流的大小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恒流电路串入电流表的电阻大小问题不大,因为恒流源电路的内阻是相当大的,电流表的内阻不会对电流的大 ...

有影响的,有接触电阻。线阻等影响

网友:
转灯是检测电流的,充电后期如果恒流了,就无法判断何时进入恒压。除非像1879间隙停止充电,利用间隙测电压判断是否充满

网友:
受内阻影响很大的。
整个内阻包括电池内阻,线阻,接触电阻,电源内阻。
当压差变小,内阻接管了恒流控制系统,电流不再是恒流,而是小于恒流,并且越来越小,直到压差等于0,电流也等于0了。

网友:
看大家都被这个锂电池弄得很累似的;
哪里有那么多说道?
多年来,鄙人给锂电池充电,就是一个4.2V开关电源(原来是5V,调下来的),直接接上就行了;刚开始电流大,但由于接触电阻的缘故,其实也不大,过一会儿就小了,最后充电到4.2V时,自动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