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饿坏了,充不进电,如何救活?

楼主(2020-04-21):
手头有一个插卡收音机,使用的是BC05的普通老人机用的电池,长时间没有使用,现在充不进电了,如何救活电池?各位大侠指教下

网友:
5v,接一个几欧电阻充,电压到3伏多就正常充。

网友:
就一个字:扔。。。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指教,晚上试试

网友:
用老式的万能充好像就能

网友:
如果保护电路、电芯状态正常,充不进电的可能性不大,充电时间长点而已。
你可以这样:跳过保护电路先给电芯充一下电(点击),等电芯电压上来后再试试正常充电。

网友A:
可以救活,导线点动短接,或者4-5V电源点动充电,我一个几乎没电的锂电(放了两年了)就是这样救活。记得不要通过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救活,导线点动短接,或者4-5V电源点动充电,我一个几乎没电的锂电(放了两年了)就是这样救活。记得 ...

嗯嗯  谢谢各位指导,坛里高手真多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要拆解电池,跳过保护板,直接点冲了

网友:
大电流直接给电池充几个小时

网友:
我的18650锂电池用5v充电器充几分钟后用原装充电器再充就可以了。

网友B:
救活也用不了多久,直接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救活也用不了多久,直接换一个

问题是电池根本就是新的,因为没使用过没给充电造成的。手头好几个这样子的插卡收音机了,FM选择性还是很不错的,灵敏度也不太差,比一般的2级中放1级鉴频的机子  要好

网友:
跳过保护电路,点充能救活,但是用不长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各位指导,坛里高手真多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要拆解电池,跳过保护板,直接点冲了

电池带保护板,不需要拆,直接上吧。

网友:
相当于末期癌病,你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电池根本就是新的,因为没使用过没给充电造成的。手头好几个这样子的插卡收音机了,FM选择性还是很 ...

饿死了,新的也没用,内阻增大,容量下降明显,用不了多久

网友:
如果是新电池长期放置,低于2.7V,可以激活使用,旧电池的话,就没必要了

网友:
激活也没有什么容量了

网友:
路过,混点积分

网友:
建议先用万能充电器试一下,如果不行,找5V稳压电源跳过保护激活一下,然后在万能充,一般都可以,手里准备一个小型的稳压电源很有必要。

网友:
注意带安全帽

网友:
以前听说过冷冻法,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把电池拿出来,按二楼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