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尺的液泡用什么固定?

楼主(2020-04-22):
目前使用的水平尺,

有一个液泡碎了,

不方便使用。想把这个液泡更换,用什么胶固定呢?

网友:
密封胶就可以吧

网友A:
502定位,水泥浆填缝 美观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定位,水泥浆填缝 美观结实

以前用过蜡油加热变稀后注入,没安准确再加热校正。

网友B:
原来的水泡是白色的固体固定的,略像石膏,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热熔胶,安歪了还能加热调整

网友:
石膏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水泡是白色的固体固定的,略像石膏,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石膏。在校验台上调整好后,注入石膏。几分钟固化!

网友:
石膏 ,你到牙科诊所 要一点点就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