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0-04-22):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A:
图呢?什么都没有?这管子会隐身?

楼主:
这个图片,唉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什么都没有?这管子会隐身?

限制大小。无解啊。

网友:
ZQ1-2.5/4,充气闸流管。灯丝5V 12A。没什么用。

网友B:
苏联充气闸流管 ТГ1-2,5/4 的仿制品,连型号都一样。
代贴主上2个图,点燃时充氙氪气的管呈粉紫色。

网友:
自从有了可控硅,闸流管管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
这种管子丢了可惜,收着没用。让人抓狂,还有Wy,2D2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苏联充气闸流管 ТГ1-2,5/4 的仿制品,连型号都一样。
代贴主上2个图,点燃时充氙氪气的管呈粉紫色。
...

就知道个子很大,和矿泉水瓶一样大小。没想到点亮时这么好看呢,我这也留了两个当摆设。管座也备着几个。

网友C:
做整流管。如果是汞比866小就好。866嫌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整流管。如果是汞比866小就好。866嫌太大了。

这个比866还大,比矿泉水瓶子还高四分之一,比它还粗。活像个小暖瓶。

网友E:
灯丝2.5伏,4安电流,超过5伏逆向击穿,交流短路,夏天要预热3--5分钟,冬天要10分钟左右,另外管子内有水银,破了对人体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灯丝2.5伏,4安电流,超过5伏逆向击穿,交流短路,夏天要预热3--5分钟,冬天要10分钟左右,另外管子内有水 ...

老师,有水银的管子坏了怎么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师,有水银的管子坏了怎么处理?

     以前在广播站不小心曾经打坏过866;872汞弧管,在家里也 打坏过日光灯,里面的汞珠可地轱辘,一个珠一个珠的并不摊开也不往地面里渗,把它们往一起赶,手里分别拿两块硬纸板一个充当扫把,一个充当搓子慢慢收集(乱轱辘不好收集),放入硬纸盒里或小瓶里扔掉。现在讲环境污染,用锡箔纸收集是最科学的,其实常温下短时间汞并不像想象那样可怕,从这次防疫前从不戴口罩。所说的防汞中毒是指从开采到制造业从事与汞打交道的产业工人而言。
   中药“朱砂“就是硫化汞虽然有毒,服一个时期每次用一定的量可以医病。有的药丸外面包裹一层红色粉末就是硫化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以前在广播站不小心曾经打坏过866;872汞弧管,在家里也 打坏过日光灯,里面的汞珠可地轱辘,一个珠 ...

谢谢于版解答,手里有些坏了的866都一直保留着不敢乱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油浸电容有毒到底是哪种 7几年的会有吗?如果漏液了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于版解答,手里有些坏了的866都一直保留着不敢乱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油浸电容有毒到底是哪种 7几年 ...

老的油浸电容其中用于加强绝缘的油是氯苯的有机物当然有毒,接触了里面的油只要洗净手也不会中毒的,现在这种有毒物质早已经不用了,可以放心了。油浸电容就是增加绝缘度,比如以前纸介电容最高额定电压就400V而
油浸电容最高额定电压可以是630V甚至更高达KV。漏液的可以用胶封好降低额定电压使用

网友:
ТГ1-2,5/4是中国1960年前的旧新号新型号是ZQ1-2.5/4。充气闸流管;充的不是汞,是元素周期表第Ⅷ族的惰性气体,现在被可控硅所取代,以前它用于调压整流还可以作为继电器使用)。

网友:
充气闸流管 ТГ1-2,5/4 参数

灯丝5V 12A。阳极反向击穿电压4000v,管子预热时间1分钟,另外管内充氙、氪混合气体,无水银。
型号 ТГ1-2,5/4,斜杠前面的数字2.5表示阳极最大整流电流(平均值) 2.5(A),斜杠后面的数字 4表示阳极最大反向电压 4(kV)。
原文资料如下
ТГ1-2,5-4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866还大,比矿泉水瓶子还高四分之一,比它还粗。活像个小暖瓶。

具体尺寸及引脚排列如图
ТГ1-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