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独石或者MLCC电容用滤波和耦合,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0-04-22):
用电桥测试,独石电容或贴片的MLCC电容,性能远高于同容量的电解电容,最大容量也能做到几十uf,音频功放里面用来滤波和耦合,效果怎么样?

网友:
性能高体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我用淘宝无牌的106独石做DCDC模块滤波,100多K的高频开关噪声, 性能比正品进口红宝石同容量高频低阻电解还要好,也比国产江海电容强 。 更别说其他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淘宝无牌的106独石做DCDC模块滤波,100多K的高频开关噪声, 性能比正品进口红宝石同容量高频低阻电解还 ...

我也打算去买点独石电容来玩玩。

网友B:
独石电容有几种,有的容量不稳定,用来耦合如果对容量要求严的话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石电容有几种,有的容量不稳定,用来耦合如果对容量要求严的话就不能用。

耦合需要容量不大,0.1uf-10uf之间,找X7R或者X5R材质的,温度系数不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淘宝无牌的106独石做DCDC模块滤波,100多K的高频开关噪声, 性能比正品进口红宝石同容量高频低阻电解还 ...

独石高频特性本来就比电解好,这个勿容置疑的材质特性区别,独石在焊接对温度时间有要求的,机械可靠性也差。参数特性和薄膜比又是量性的差距了。

网友:
拿电桥测试参数没有薄膜好,高温容值变化大

网友:
普通的MLCC别用,电容容量有直流偏置效应。也就是容量跟电压呈反比,标称的容量是静电容量,电压很低的条件下测试的,当额定电压加上去之后,容量是原来50%都不到。材料好的如NPO C0G 一类的,容量又太小,用在滤波那是天价。

网友C:
独石也好,mlcc也好用在中高频的退耦旁路比较多
滤波的话,压电效应不考虑吗?

网友(2022-02-17):
学习了 正在找这个

网友:
玩玩可以别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石也好,mlcc也好用在中高频的退耦旁路比较多
滤波的话,压电效应不考虑吗?

退耦旁路/滤波,中外古今的机都这么用,不考虑压电效应,

网友D:
滤波和高频耦合都可以,惟独不能用于音频。如果不信,一试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和高频耦合都可以,惟独不能用于音频。如果不信,一试便知。

耦合首选CBB,非常OK。

网友:
要高频用美银云母,要中频用德国电容,要低音用美油浸,三种都可以用二手货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