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排线绕线机

楼主(2020-04-22):
自动排线绕线机电路图,程序己完成,下一步打板画机架图纸,加工。

楼主(2020-06-11):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做的么,布线会用什么方式?期待成品了。

      本绕线机可以设定总匝数,单层匝数,线径,单层绕完是否自动停车,单层绕完自动返向,初始设置可以设置丝杠导程,步进电机步进角等参数。这样可以适应各种导程的丝杠和各种进角的步进电机。
      控制器可输出PWM波用于直流主轴电机调速,也可以输出0-10V信号用于交流主轴电机调速。

网友(2020-04-22):
期待你的成品 !!

网友A:
单片机做的么,布线会用什么方式?期待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做的么,布线会用什么方式?期待成品了。

主控用的AVR单片机,排线用步进,主轴用直流减速电机,可设定总匝数,线径,单层绕完自动返回,主轴调速等。

网友(2020-06-10):
自动排线绕线机不知进展如何,期待中。先祝贺;马到成功!

网友:
看上去不错,有的自动绕线机养牛场的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绕线机可以设定总匝数,单层匝数,线径,单层绕完是否自动停车,单层绕完自动返向,初始设置可以 ...

根据设计很完美,不知何时见全貌,依然期待完美结果。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绕线机可以设定总匝数,单层匝数,线径,单层绕完是否自动停车,单层绕完自动返向,初始设置可以 ...

看看我的这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