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点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0-04-22):
闲鱼上的扩音机实物接线图  貌似都是就近接地 ?这样会有影响吗?本人是初级爱好者  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没问题。胆机高压电流小,没必要强制一点接地。

楼主:
图拷贝下来  有点糊  难为大家了

网友:
这是飞跃R50功放机,一代经典。高频部分就近接地,很规范啊。
低频部分,这么大的地盘,就近接地完全也可以,况且低频部分也不是完全就近接地的。

网友:
这种非高保真广播胆机,因驱动号筒喇叭音频中就不包括低频所以不需要太讲究。要是组装欣赏宽带音乐高保真胆机就应该很讲究接地,否则就会出现低频嗡嗡交流声。

网友:
        所说的一点接地主要是对高频电路而言,因为分布电容接触电阻等都影响信号的变化与稳定。对低频电路栅输入电路与屏输出电路的元件不要靠的太近,之间不平行并列就可以。你那个扩音机是利用铁底盘(镀锌提高可焊性)冲出焊接耳,整机大面积接地,每一级的元件都就近接地,接触电阻可以忽略不计,与一点接地差别不大,但是焊接耳也需合理布局。PCB版也有个大面积接地的原则。
     铁底盘还有起到屏蔽作用,例如超外差收音机输入与本振线圈分列上下安装。 现在多采用铝与不锈钢制作底盘(镍合金钢)可焊性不好,就是用专用焊剂接触电阻也比较大,虚焊概率较高,工艺性可靠性都不太好,还费工时,因此一点接地(点点再连接)就突出了它的好处,避免了极,级间干扰,与回授甚至自激啸叫。

楼主:
明白了  谢谢老师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