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

楼主(2020-04-22):
我最近喜欢上了车机,整了个大众车机在室内收听效果不好,调频广播尚可,中波段灵敏度低。试了几个机子都不行啊。请问一下那里的事儿呢?是天线太短了?还是啥原因呢。请高手指点指点!该怎么处理!谢谢大师们

网友A:
在行驶中收听广播,信号场强变化剧烈,为避免声音的忽高忽低,车机使用带调谐高放的构架电路,同时拥有超强的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对小信号放大并没意想的那么好,现在的车机为提高信噪比会自动对一些弱小信号予以掩埋,加长天线或许有所改善,但这是违背车机的原始设计方案。而收音机以收听本地强台或邻近地区弱小信号,架设地点移动不大甚至不动,车机与收音机使用的要求有所不同

网友B:
应该不是车机的事,我的中波收音机在同一单元内南侧靠阳台接收效果还可以,其他区域干扰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行驶中收听广播,信号场强变化剧烈,为避免声音的忽高忽低,车机使用带调谐高放的构架电路,同时拥有超强 ...

在室内按车机有的那个天线插孔接上一根拉杆天线按道理应该是和车上的接法是一样的吧?只不过是车上的天线是带屏蔽线头的拉杆天线。按理说车上的接收环境不如室内环境的吧?那么说在室内也用一个车机用的带屏蔽线的拉杆天线效果会有好的效果吗?谢谢? 回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车机的事,我的中波收音机在同一单元内南侧靠阳台接收效果还可以,其他区域干扰一片。

我是在农村平房区域内使用的,用普通机子收听可以的,车机不行,按道理车机的设计电路要好于普通收音机的吧?

网友:
车机天线插座及连线最好使用原配的,特别是老式车机还有匹配电容可调,连线去拆车场或修理厂弄,收听信号稍强的电台应该优于普通收音机,感觉清晰度要高。电源要求供给强劲,三、四安培电流打底。

网友C:
楼主,不要纠结了,这是正常的。你可以把车机天线靠近接收条件好的窗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纠结了,这是正常的。你可以把车机天线靠近接收条件好的窗户试试。

车机效果应该好于普通收音机。就是没找到原因之一就是天线上。在室内再不靠近窗台也比在车里‘铁皮’里接收环境强多了吧。我试着延长天线也不起作用的,估计还是在天线上的问题,  楼上说的方法用车机原装天线可以赏识一下再说吧。

楼主(2021-08-15):
帖子沉下去了,继续努力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