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一个关于输出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0-04-22):
        看来一些坛友们的关于输出变压器计算资料,感觉如果铁心窗口只要能装下,应该尽量多绕几圈(当然要保持初次级匝数比例),这样可以使频响曲线向低频端延伸。试了一下后发现输出变压器初级导线电阻增加的厉害,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电阻增大对输出变压器会造成哪些不利影响。

网友:
不是这样的,圈数太多分布电容就大,大到一定的时候高频就很差。,为了保证低频增加圈数就增加了电感量,但是分布电容也同时增加,增加电感量的同时减少分布电容--这是矛盾的。输出变压器是圈数电感量和分布电容大小的舍取。所以好的铁芯,加好的设计:足够的圈数、增加耦合和有效减少分布电容的各种绕法、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行动、反反复复的实践和测试是做好输出变压器途径

网友A:
无谓的增加初级匝数还不如换一个大一号的铁芯来的直接有效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决定低频下限,漏感决定高频上限,电感加大势必漏感也加大,对高频不利,直流电阻加大降低了效率,对于内阻较低的三极管,建议其初级线径按实际电流的三倍来设计。

网友:
初级直流电阻增大对输出变压器造成的不利影响远没有增加匝数带来的有利影响多,前提是绕法正确。

网友:
只是增加了铜损,理论上降低了变压器的效率。电感大了有好处,理论上容抗大了对电源变压器而言瞬态过程对绝缘不利,但对输出变压器就没必要考虑了。

网友:
圈数增多,带来直流电组增大,影响动态和阻尼。

网友:
一般要求初次级直流电阻不大于负载阻抗的十分之一,这时变压器的效率约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谓的增加初级匝数还不如换一个大一号的铁芯来的直接有效

有道理

网友:
电阻增大,首先它不会很大,第二,直流电阻与交流阻抗是矢量叠加的,而不是1+1=2 的关系。矢量叠加简单粗略说就是沟谷定律,你可以算算,交流阻抗1000欧,直流电阻从100欧增加到200欧,总阻抗变化了多少。

匝数多了,优点在于增加了电感量,提升低音,但是缺点在于同时增加漏感,衰减了高音。 利与弊总是此消彼长,共生的。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指导获益匪浅。可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输出变压器的计算只是一个大概值。同样的铁心在保证导线载流量的前提下,内阻高的电子管尽量使用细一些的导线多绕几圈。多绕匝数可以使频响段向低频端移动。要获得宽的频率响应范围还要在结构上再下些功夫,解决漏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