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牛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0-04-22):
是不是废了 这种变压器里面都是漆包线吧 漏电就会短路吧?废了乎?

网友A:
这个要实际测试才知道吧

网友B:
把漆刮刮,看是铜的还 铝的,如果是后者,那直接报废掉,换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实际测试才知道吧

因为里面是绝缘线漆包线么 现在有的地方被刮开了 绝缘层刮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漆刮刮,看是铜的还 铝的,如果是后者,那直接报废掉,换全铜的,

换全铜的这些插头怎么办 有这种牛卖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全铜的这些插头怎么办 有这种牛卖么

有肯定是有,问题是,参数是否有一样或者相近的,这就需要自己去找了哟。路已经给你指明了,会不会跑或者超跑,就看你自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肯定是有,问题是,参数是否有一样或者相近的,这就需要自己去找了哟。路已经给你指明了,会不会跑或者 ...

完全纯小白 难玩啊 少了很多乐趣

网友:
还是换省事,修会很麻烦,尤其是没有太多动手经验的。

网友C:
看外观,应该没废!

网友D:
外观看,应该废了!

我请问你;你有种开着这样的多处脱漆的机子,留你一家老老少少,你一个人上亍安心游荡?

凡是看到这种情况,责无旁贷.一定要更换,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国九十年代末,展开的无线电修理工考证认证,把技术/安全/刑事责任掛钓,就是要防止如电动车充电

失火烧全家死这样的事故.

网友:
感觉不安全!最好换掉,或者拆下线圈重新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外观,应该没废!

里面被刮开部分有一小段线已经不绝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看,应该废了!

我请问你;你有种开着这样的多处脱漆的机子,留你一家老老少少,你一个人上亍安心游荡? ...

嗯 准备换个 了

网友:
可以涂点绝缘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纯小白 难玩啊 少了很多乐趣

能不能开机?

能开机就处理一下绝缘。

不能,就换相近的!

插头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