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30V/5A的串联型稳压电源,需要大功率负载?水泥电阻可以吧?

楼主(2020-04-22):
测试30V/5A的串联型稳压电源,需要大功率负载,用水泥电阻可以吧?应该买多大功率,多大阻值的?
如果是30V/5A的串联型稳压电源,多大功率,多大阻值的?

网友A:
我用的10欧的200W两个并联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买一根2000w的电炉丝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10欧的200W两个并联

你用的啥电阻?水泥还是康铜丝线绕?发图看看。

网友B:
功率电阻即大又贵还不好使,几块钱买根1KW以上的电炉丝,配两个鳄鱼夹就行了。

调整阻值时改变鳄鱼夹的位置即可,相当于一个手动调节、0-220V最大5A的可变电阻。
对折,0-100V、10A;再对折,0-50V、20A;一根电炉丝够玩很久。
测试时电炉丝会烧的通红,注意防火、烫伤,找个瓷盆装水把电炉丝扔进去会好一些。

用电阻当负载比较麻烦,这电源装好后估计就该想做个电子负载了,多余的那几个散热器可以用上。
玩着玩着,破烂东西会越捣鼓越多,这是个大坑,入坑需谨慎

网友:
电炉丝的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相差很大!注意观察电流表

网友:
我这是以前从机器上拆的

网友:
都能做电源了,干脆再做一个简易的电子负载好了,TL432+大功率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阻即大又贵还不好使,几块钱买根1KW以上的电炉丝,配两个鳄鱼夹就行了。

调整阻值时改变鳄鱼夹的 ...

是不是这样估算的?
R=V2/P=220V2/1000W≈48.4欧姆,由于本地电压偏高到235-240之间,就取56欧吧。
对折后:28欧/2000瓦/9A;四折后:14欧/4000瓦/18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算,电炉丝只能承载一千瓦,再怎么折也是一千瓦,超了用不了多久就烧断了。中点对折后两段并联,功 ...

那就买2000-5000瓦,对折的次数也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