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焊接多圈精密电位器?

楼主(2020-04-23):
多圈精密电位器的有3个接线脚,其中2个脚是半圆U型金属圈,是把导线放进去再用钳子夹扁后焊接?还是放进去直接加焊焊接?开口较大

网友:
套热缩管,穿一个孔拧一下焊上,这东西自己玩随便弄不掉就行了

网友:
U字形二个耳朵可以跳线用,怎么焊中间呢,焊一个小耳朵上就可以,完美一点所有耳朵用热缩管套一下

网友A:
对于维修工来说,第一焊接必须稳固,第二,才考虑焊点是否美丽,至于是头是尾,看图片,那狠清晰的,一眼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维修工来说,第一焊接必须稳固,第二,才考虑焊点是否美丽,至于是头是尾,看图片,那狠清晰的,一眼明 ...

建议怎样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怎样焊接?

有关焊接的问题,那还不简单啊,想咋焊就咋焊,

网友:
直接焊在2个脚中任意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焊接的问题,那还不简单啊,想咋焊就咋焊,

还以为你有啥特殊办法呢?

网友B:
人家是脚,站立站稳在电路板上的脚。把他当耳朵飞线用,你想怎么扭耳朵就怎么扭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脚,站立站稳在电路板上的脚。把他当耳朵飞线用,你想怎么扭耳朵就怎么扭呗

正经点叫脚(引脚),亲切点叫耳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以为你有啥特殊办法呢?

佛山的那个叫啥子脚?你明白不?

网友:
按照2楼说的焊比较靠谱,穿线回折拧圈再焊,穿线前套好热缩管。焊中间会把原有结构破坏掉,或者松动。

网友:
这种电位器的塑料遇热会化,焊接重点就是要快一点,焊到位了就撤。
金属片中间是和内部连接的焊锡。

网友:
感觉你想多了,就是快点焊接,这个不耐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