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不合理的插头

楼主(2020-04-23):
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脚发热软化塑料件常见,我装这个插头见到这样设计地线走中间靠近火线,火线脚塑料融化后容易令火线与地线接通短路,
改了地线走向。这个设计明显不合理。

网友A:
说的很科学的样子,火线会发热难道零线的位置不会发热?电流只经过火线不经过零线?它们是并联的吗?

网友B:
为什么不多讨论一下,插头插座???是那个原因的问题???

我个人偏向插头问题更多,即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插头片与插头内螺丝固定件松动或没有压紧(不是螺丝与导线没压紧)

目前使用这个插头的,已发生多例这个现象,而电器原配自带一体焊接封胶的插头,却没发现有此现象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否接线螺丝扭紧后,再用大功率烙铁将插头片与插头内螺丝固定件以及线材,焊接一起,提高可靠性

网友C:
插头设计的并无不妥,接线不规范,黄线应该接保护地,黑线接零,标准的地线应该是黄绿相间的且较粗的导线!

网友:
黄线一般是地线。

网友D:
这种插头设计严重错误,就算是用起来也因插头引线方向与众不同而显得别扭。

网友E:
自己接线错误,不能怪人家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己接线错误,不能怪人家设计。

就是,就是,接地线从中间直接过去就对了,怕不安全可以在地线上套上蜡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头设计严重错误,就算是用起来也因插头引线方向与众不同而显得别扭。

简直不敢想象

网友:
你三根线都接错了

网友G:
哈哈,在这个标准问题上也有不同认知呢。

网友:
安全地线放到中间布置是最合理的。因为线发烧首先要的是限流开关起作用。如果开关选大了,那么就需要漏电保护器作用才对。漏电保护断开电源。

网友:
设计者显然是动了点儿心思的,那个固定桩偏开中心就是为了让地线直接从中央走到插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地线怎么是黑色的?

这是一个活动插板维修,以前怎么接地线我就怎么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这款插头就和你的相反,固定螺丝靠近火线一边,地线可以远离火线,不过这个不是关键,因为在一个 ...

在没有漏保的情况下,火地短路是炸,地零短路危险性小,有种配电是接零保护。像你这个地零相邻的很常见,在插座里面几乎都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双色线才是地线,蓝线是零线,黄线是什么线得看场合,三相四线配电中红、黄、绿是相线。黑线,接火、零、地线我都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设计的并无不妥,接线不规范,黄线应该接保护地,黑线接零,标准的地线应该是黄绿相间的且较粗的导线!

维修,原来怎么正常使用就得怎么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就是,接地线从中间直接过去就对了,怕不安全可以在地线上套上蜡管。

没有黄蜡管我只能让地靠零走了。

楼主:
插头的正面有接线标示的,也是按一般左零右火的插座标准标示。是不是你一直弄错了。

当时也照有正面,L、N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科学的样子,火线会发热难道零线的位置不会发热?电流只经过火线不经过零线?它们是并联的吗?:l ...

地零短路一般没事,地火短路没有漏保或漏保失灵就得炸、烧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在这个标准问题上也有不同认知呢。

电工常识,双色线是地线、蓝线是零线,在这条线上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接线错误,不能怪人家设计。

接线不规范我认,人家设计我不认可。还是像15楼那样才符合我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既然能对插头的设计提出质疑,难道看不出自己的错误吗?以其这样不如先改了自己的错误而再来谈插座的 ...

我的错不就是没套黄腊管走中间吗,但现在没办法了,这个图是去年帮别人维修接的插头,不记得是谁的了。当时觉得不合理拍下来,昨天偶翻照片见到。

去年10月的

网友:
国标电源插头插座设计都有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活动插板就更不会像你以为的火零线之区别了,而是可能的随机,这时更应该应用标准规范、正确的接线方式, ...

你批评的对

网友:
正规接线的颜色应该是棕色-火线,蓝色-零线,绿白双色地线。

网友:
应该是黄绿双色是接地线。我上面帖子错了,其他应该没错。

网友:
从图上看,地线走中间安全,这样不会搭铜,因为靠这边插片外围都是有塑料围着的,像你那样走线容易碰上插片,15楼的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插片周围都有塑料包围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没有漏保的情况下,火地短路是炸,地零短路危险性小,有种配电是接零保护。像你这个地零相邻的很常见, ...

如果没有漏保零地短路不会跳,但是它上级的总会有漏保,那上级的漏保跳了你不一定有权限去重新合闸。如果是火地之间短路家里一般都有空开的,空开就跳了怎么可能会炸?就算是以前没有空开的老线路火线上也有保险瓷插,闸刀里面也有铅质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零短路一般没事,地火短路没有漏保或漏保失灵就得炸、烧线路。

你刚好错了,错的很离谱。建议你多去查查电工的操作知识,而不是想当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的正面有接线标示的,也是按一般左零右火的插座标准标示。是不是你一直弄错了。

这个东西的设计是经过多少经验和教训出来的,我们一般叫这个左零右火,为什么左零右火?因为一般人右手插插头,那大拇指一般是捏到了插头的背面(和插座的贴合面),右手大拇指在左侧刚好接触的是左侧的零线,这样的触电几率比较低,因为零线上面一般电压比较低的。还有楼主说的那个理论是不对的,火地短路靠空开去断开,而零地短路要靠漏保断开(一般单p空开零线都是直通的),而空开的数量比漏保要多得多,如果自己家里没漏保让配电箱的漏保跳了整栋楼都停电,甚至是变压器下面的漏保跳了那停电范围更大,而且这些漏保一般个人是没有权限去合闸的,它们一般在配电柜或者配电箱中你不会有钥匙,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情愿火线烧断都不愿意把零线烧断,火线断了整个线路以后都断了,如果零线断了嘿嘿,后果想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活动插板就更不会像你以为的火零线之区别了,而是可能的随机,这时更应该应用标准规范、正确的接线方式, ...

活动插板分两种,一种是两脚的直插头,它没有办法区分反正所以插板侧哪边是零线是随机的,而三角插头已经固定了零线和和火线的位置所以插板侧是不会出现零线火线错误的(除非墙壁插座内部错了,那就是抬杠了)
还有好多本论坛逛的朋友对电工知识很匮乏,居然还有说什么黄色地线或者黄白地线的,按照国标家里的系统一般都是或者TNC-S系统,而TNS系统虽然更好但是要多敷设一根接地线浪费材料,一般都是在楼栋配电箱里面接地的。TNC-S系统从变压器到楼栋配电箱有四根线,分别是黄绿红三根相线代表ABC,由于变压器次级是星接所以星点接地然后拉出到配电箱的蓝线是零线(零线接地是为了防止零线电压偏离太多时人触点,接地以后可以通过过流保护系统当零线电压偏离太多时电流加大让空开顶跳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从变压器出来的三个火线一根零线要经过一个总漏保(当然在变压器接地的后面),当然还有速断保护,过流保护等等一系列的保护,然后送到用户配电箱先进防雷模块(如果有必要),下一步进3p或者4p空开,3p的多,因为原则上零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断。然后用户配电箱有个地排接大地,颜色黄绿相间。黄绿红三根相线和一根蓝线的零线一根黄绿相间的地线共五根线分别接入不同的用户,但是一般家里是单相电所以比如本楼一层接A相黄线加蓝线零线加黄绿相间地线,本楼二层接B相绿线加蓝线零线加黄绿相间地线,三层用C相红线加蓝线零线加黄绿相间地线,到4.5.6层重复一二三层的顺序,这样可以使零线上面的电流尽量的小做到三相之间尽量平衡,原则上干线上面零线的电流不能超过相线上的40%。我说这都是比较简略的说法,有些还有视情况加功率因数补偿电容,漏保,电流互感器,电表等等

网友:
有些保护看起来很好实际上很危险,比如TNC系统,它使用了黑色的PEN线把零线和地线公用,看似保护很好但是一出问题很容易电死人,所以这个是个“应试办法”,就算是不接地都比TNC接地安全(一旦PEN线在线路里面断线那保护地的外壳直接和断了的零线相连,这个时候零线没有和变压器的星点及大地相接很容易偏离,因为三相电流不可能总是均衡,这个时候设备外壳上面会有电压,甚至单相设备的电压接近火线的电压)。论坛里面涉及强电的发言和回帖一定要严谨,不然真的出了事故造成了人身伤亡那都是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漏保零地短路不会跳,但是它上级的总会有漏保,那上级的漏保跳了你不一定有权限去重新合闸。如果 ...

感谢科普

总配电、变压器有漏保的都是新规,现实中99%配电还没用到。我打理的地方自己知道,不会有漏保动作大面积停电,你说零线断了出危险这个可能性有但几率不大,所以我说是一般没问题,我承认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网友:
不要考虑已经热到熔化的状态,如果真的如此,还不如直接短路跳闸来得安全。因为长时间在达不到跳闸但已经超载的电流下,反而会引发火灾。这样考虑,还是原设计更安全一些。超载发热了,然后叭的一声,断电了;或者想像另一种场景,超载发热了,然后冒烟,然后起火了,已经点燃了可燃物了,大火起来了。哪个更安全?
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也很疑惑,微波炉的开门保护,为啥不设计在开关后,在微波炉不工作时,开门如果保护开关失效,会烧保险。后来才明白,这是把不安全的隐患提前暴露出来。

网友:
最好不要用这种接头

楼主:
想了想,这个不规范的图还是编辑掉的好,总之是配电颜色很混乱的旧配电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这款插头就和你的相反,固定螺丝靠近火线一边,地线可以远离火线,不过这个不是关键,因为在一个 ...

你这个公牛的吧

网友:
应该是接错地线了吧…

网友K:
没事的楼主,你接完后插上电源,连接用电设备。祝你好运。成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事的楼主,你接完后插上电源,连接用电设备。祝你好运。成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谢谢你的祝福,但你也别想当然的认为黑线是零线,我是万用表测量过才黑接地的。现实中黑接火的我也见过不少。

楼主:
看来很多坛友在认为我不区分导线颜色接错了地线,但你们得知道那根黄线是全黄不是黄绿双色线。我也是万用表测量区分哪根线对印插板上才这样接的。
对区分各种线颜色接电我还是知道一些的,电工考试学习上有对红、黄、绿、蓝、黄绿双色线规定,但黑线没见有说明,现实中黑线接火、零、地我都见过,不分颜色混乱接线也见过,所以对黑线是特别注意的。

导线颜色接线是电工基本常识,20年前就知道个大概。去年我换电工证考试,120分钟考试时间我20分钟完成,全对。虽然是运气好试题基本都见过,但也说明我对颜色导线接电不是一窍不通的。

这是网上载图,黑线可做地线

网友F:
亡羊补牢,发生这种现象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负荷过大,二是插头内螺丝没有压紧,三是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以第三种情况最多,最好更换插座。我见到过另一种特殊情况是插头内接线座与插片之间铆接处松动造成塑料熔化的现象。

网友:
通过实际证明设计基本合理,只要留足余量,选用正规合格产品,基本不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亡羊补牢,发生这种现象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负荷过大,二是插头内螺丝没有压紧,三是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 ...

这种铆接不良最常见,只是新装插座没有人会先加焊,我也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多讨论一下,插头插座???是那个原因的问题???

我个人偏向插头问题更多,即随着使用时间的 ...

接线前35W洛铁就能焊,焊好再插进孔眼不然塑料融化,我偶尔焊过。

网友:
黄绿是地线

网友:
现在的产品,总是那么的单薄,质量堪忧啊,不过正品公牛还可以

网友:
本人认为,既然插头的位置是国际上有统一标准,那就是已经通过反复试验才定型的,只要通过插头的电压、电流不过载,那安全性就没有问题。现在最多纠结的是插座的质量,用磷铜材料成本太高,用普通电解铜弹性小,甚至还有用弹性很差的黄铜的,还有簧片的厚度往往不足,内连接点卯不牢靠,诸多问题导致接触差引起发热并牵连到插头,一连串的烧插座、烧插头的问题都来了!
为什么正规品牌能使得住?那是我们用钱买来的,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在插头插座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网友:
我就来看看的,我的电工也就半桶水,很多东西换插头能点亮就行了

网友L:
楼主发帖的本意是说插头的设计问题,但是各位坛友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到电线颜色问题上去了。
另外接地线和火线短路,零线和接地线短路谁的危害大,我认为还是接地线和火线短路危害大,
什么是零线?零线也叫中性线,我们用的终端变压器输入电压多为10KV,只有三根相线,而变压器的低压端三组线圈采用星形连接,中心那个位置引出的线就是中性线,这根线也是必须接地的,而变压器输出电缆里面的接地线也是接到这根线上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管电路采用TN-C。TN-C-S还是TN-S保护系统零线接地线其实就是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发帖的本意是说插头的设计问题,但是各位坛友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到电线颜色问题上去了。
另外接地线和火 ...

事实就是这样。地线与零线电位差很小,万一高温塑料皮碳化但还是有电阻的两线间也不会出现短路。火地就不同了,绝缘物碳化后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

这个帖子原意是发在聊天版的但误发在晶体管版了,今版主又分类到这里来。我觉得“电子创客”很高科技所以很少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