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上的短路线圈

楼主(2020-04-23):
最近拆了一个小型开关电源,发现变压器上有两圈的短线圈。不知其作用是什么?请问坛中有那位知道。

网友A:
这属于偷工减料应该铜带包裹,目的是防止变压器漏磁干扰。

网友B:
变压器屏蔽防止漏磁干扰

网友C:
见过各样混蛋,没见过这莫混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偷工减料应该铜带包裹,目的是防止变压器漏磁干扰。

我拆了三、四个小型开关变压器。就这个变压器有这两圈线而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屏蔽防止漏磁干扰

谢谢!原来是与金属外壳的功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各样混蛋,没见过这莫混蛋的。

大多数充电器的变压嚣都没有这两圈线。

网友D:
EMC规范里面防止电磁泄漏干扰其他电路的,应该使用紫铜带绕一圈,接口那里用锡焊起来。

网友:
一般来说,高频变压器磁芯接地为了降低辐射干扰用的。

网友:
这是后期诺基亚手机充电器里的(开关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C规范里面防止电磁泄漏干扰其他电路的,应该使用紫铜带绕一圈,接口那里用锡焊起来。

这么说市面上很多5伏充电器都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市面上很多5伏充电器都不合格。

小功率的比如几W那种一般都不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MC规范里面防止电磁泄漏干扰其他电路的,应该使用紫铜带绕一圈,接口那里用锡焊起来。

铜带接口那里不是不能连么?

网友:
短路紫铜带是包在整个磁芯外面的,包在线圈上那不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铜带接口那里不是不能连么?

绕在线圈中的(只环绕变压器的某一个柱)的紫铜带是隔离式的屏蔽,这样的紫铜带才不能闭口,不能构成短路环

包裹整个变压器的屏蔽环必须短路,而且需要接地。

网友:
这个隔离屏蔽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