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收音机中频曲线调整问题

楼主(2020-04-23):
                   手里有个电子管收音机,上世纪60年代的,打理之后调整中频曲线,扫频信号直接接的中周引脚,拔掉了混频管6U2, AGC回路没有断开,中放管6K4在线并通电。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中频的曲线调成矩形,只能调整成一个波峰状,请问大家,我的操作哪里出了问题?
         图中的频标分别是455   461    465     469     475KHz ,频带宽度目测也就4KHZ,本来打算调整成7.5KHz的通频带,结果就调成这样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帮助。

网友A:
您把6U1拔掉了,第一中周上就失去了负载,谐振Q值升到最高,带宽当然变得最窄。此时再去调6K4的输出中周,您觉得还调得宽么?

况且,您的题目是“半导体收音机...”,内容却是电子管收音机,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把6U1拔掉了,第一中周上就失去了负载,谐振Q值升到最高,带宽当然变得最窄。此时再去调6K4的输出中周, ...

       请教一下, 插入6U1的话,扫频信号从那个位置接入比较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插入6U1的话,扫频信号从那个位置接入比较合适呢?

天线端的栅极输入就可以呀。

建议您还是看书吧,不看书这种很基础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把6U1拔掉了,第一中周上就失去了负载,谐振Q值升到最高,带宽当然变得最窄。此时再去调6K4的输出中周, ...

还是脑师说得对!把扫频仪直接接到中周上,是扫不出正确的幅频曲线的。

楼主:
好的,我这就试一下哈

网友B:
先弄清扫频仪输出阻抗,隔不隔直流,别因为接入扫频仪影响工作状态,本振该短路的短路,天线的双联与线圈断开或短路,等调整完再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清扫频仪输出阻抗,隔不隔直流,别因为接入扫频仪影响工作状态,本振该短路的短路,天线的双联与线圈断 ...

谢谢 ,扫频仪刚才给干坏掉了,扫频输出给搭到屏级上去了,正在修扫频仪

网友C:
直接测中周要加检波二极管吧,我有个黑木折腾了一番架空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中周要加检波二极管吧,我有个黑木折腾了一番架空吃灰了....

对的,  我的是分体式目黑7625, 输出的扫频信号最高幅度可达8V,AM中频 调到最低时扫频幅度也有4V,扫中周妥妥的,扫声表面滤波器都没有问题。

    昨天,调晶体管收音机   扫频信号直接靠近天线磁棒,后面的曲线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端的栅极输入就可以呀。

建议您还是看书吧,不看书这种很基础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老师说的对,有什么书名提供一下吗,谢谢啦,现在的电子测量书籍都是一带而过,根本不会具体的列举示例,或者说,此类仪器已经属于过时的东西,当下很少有此类的书籍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对,有什么书名提供一下吗,谢谢啦,现在的电子测量书籍都是一带而过,根本不会具体的列举 ...

找电子管收音机的书看呀,还没到电子测量的层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