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28数控电子负载(M8V6升级版)组装调试讨论贴, 仅供坛友业余DIY交流学习参考。

楼主(2020-04-23):
M328数控电子负载(M8V6升级版)组装调试讨论贴,
仅供坛友业余DIY交流学习参考。
首先要十分感谢隔壁论坛的几位大师辛苦的付出,设计改进和完善,
给坛友提供了这么好的电子DIY。
还请做过的坛友前辈指点交流,我仿制的比较晚,
好多功能还没有弄清楚。一起学习一下啊。
  首先上装好的图,机械加工定制的铁框机壳,
自己就是组装一下电路和机械各部分:
    装好的图:

内部的板子,测试板手工陆续焊接了一个星期呢:
   图为同时拍板子的正反面

加工好的空机壳是这样的:

下一步,把板子和屏装到正面板上:

然后开始焊接N多连接线,头晕ing。。。

下一步,把功率MOS管和NTC装到775散热风扇上(要用厚重一点的)

组装整机 连线,拧螺丝:

装好的背面图:

  装机完成图:

因为是四线测量,需要2套测试线。内阻测试线没有成品是我自己DIY的,
先凑合这用,哪位大师给建议一下,这个内阻测试线,做成什么样好啊?

都齐备了,测试一下功率,设置的最大150W,所以只测试了140W,
散热片64度,风扇在工作,但手摸整机外壳也升温不少,
  感觉么,就像冬天握着一个暖手宝,

下面用内阻测试功能测一下两个1欧的电阻并联阻值:
   精度好像还可以,    还有 电池内阻测试待续。。。

  附上我整理的这个DIY负载的简单的说明:

更详尽的使用操作,我还没有弄懂,
有DIY过M8V6负载的坛友来交流一下啊,

网友:
说说性能,极限呗

网友A:
做的不错,这是套件吗?

网友B:
这是推广套件的吗?有没有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推广套件的吗?有没有优惠?

这个帖子 是来 和自己已经DIY过M8V6的坛友交流一下调试使用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这是套件吗?

可以自己DIY ,有的坛友自己DIY过,就是调试稍复杂。

楼主:
老师的参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有点像电源网搞的那个,单个功率管就做了到150瓦,什么型号的管子这么强悍啊。

就是普通的NMO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啥风扇背对着散热孔啊,另外只有后边这一组散热孔无法形成气道,散热效果要受影响吧

反装的玩意,估计是反逻辑思维,有时候,会害死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风扇背对着散热孔啊,另外只有后边这一组散热孔无法形成气道,散热效果要受影响吧

风是向外吹的,因为是CPU散热器么,这样好装些,温度嘛,控制在范围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装的玩意,估计是反逻辑思维,有时候,会害死猫的。

对于CPU风扇来说,这是正向使用,热气向外吹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