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9L的CXA1622耦合电容居然只有0.047uf... ...打磨音质

楼主(2020-04-23):
请教各位大师,天线输入串的L1色环电感多少uh,可以直接短路吗?弄破了皮,万用表一测断路了,造成FM只能收强台,弱台一个都没有... ...

自带的电容质量相当差,关键是那个100uf的耳机输出电容,换成固态电容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手里没有合适的,找了史前的三洋OS-Con的150uf,实测205uf,人声立马变不是那么遥远了,音量也变大了,插耳机音量开6就可以,不用开9,另外几个电容影响没那么大,比如功放的负反馈电容,偶换成松下无极4.7uf,功放滤波电容应该是10uf,厂家用了4.7uf,没汽笛声就走运了,还有DSP输出到功放芯片的耦合电容,居然只有0.047uf,最好弄个薄膜上去,我换了EVOX MMK5 0.47uf,空间不允许更大的了。外置3块钱的,人声毒闻名的亚马逊皮亚力士1.5寸8欧小全频喇叭。虽然外观才不忍睹,总算声音不再不耐听了

补充内容 (2020-4-23 11:46):
凯隆锂电Dsp机

补充内容 (2020-4-23 11:48):
我发现功放IC只要是OTL输出的,输出电容换固态电容,效果会好很多,至少不闷了,但小信号耦合,反馈,还是用补品电解好

网友A:
某生就是这德性,声音发糊。

网友B:
小机器喇叭放不出低音,偶合电容大了,低音效果也不会改善,反而会浪费电池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器喇叭放不出低音,偶合电容大了,低音效果也不会改善,反而会浪费电池电力

问题是太小了,男中音都被切掉一块了,听着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生就是这德性,声音发糊。

凯隆锂电Dsp机

楼主:
一切为了音质,原来的塑料喇叭实在受不了了。另一个原因是,这1.5寸的亚马逊喇叭有原配箱体,之前拆过一个放D1875里面,配合松下老款带三角标记的SU电容+固态输出电容,人声有点毛,还是不如带原装箱体的好。可见原装壳体相当赞。

观察一下机内空间,容不下这个18mm高度的喇叭,除非把直插原件改成贴片的,焊在背面,这样或许可以。

电池盒右侧其实空间挺大的,可以塞大一点的电容,我就把原来的470uf滤波拿掉,容纳OS-Con,滤波换成了松下FC的470uf 10V,个头大3倍,照样赛的下。电池盒上方的就不行了,空间很窄

楼主:
这喇叭8欧姆2w,直径40mm和原配的一样,就是厚了很多。可能要吧色环电感变贴片电感,铝电解变钽电容焊到电路板背面,才能腾出空间塞这个喇叭

网友C:
楼主的“史前的三洋OS-Con的150uf,实测205uf”

这电容已经报废了,超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史前的三洋OS-Con的150uf,实测205uf”

这电容已经报废了,超差太多

报废的固态也比原装的100uf电解明显的好,再说这个个头大不少,很多90年代elna红袍还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