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助力车镍镉电池修复

楼主(2020-04-23):
如图,冲了2个小时左右充满了,指示灯也显示满了,但是一会就没电了。
20节串联的24 V 5A电池。

网友A:
改用锂电池吧。动力电池不是普通电池。坏了就是报废了。18650就可以代用。不过一定用动力电池。普通容量型电池不行。就是价格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锂电池吧。动力电池不是普通电池。坏了就是报废了。18650就可以代用。不过一定用动力电池。普通容量型 ...

谢谢,我用另外一个24v 3.7a 的锂电池接上去,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是不是电流的原因? 我是小白,啥都不懂。请赐教哈!

我看到很多帖子说镍镉电池可能可以修复,哪怕十几年前的电池。我这20节看起来外观还非常完好。所以想着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节损坏 就这样转灯

转灯?不懂求教。

网友C:
由充电状态转至非充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充电状态转至非充电状态。

多谢,手上没工具,也不好测哪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另外一个24v 3.7a 的锂电池接上去,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是不是电流的原因? 我是小白,啥都不懂 ...

你说的对了。就是容量型电池,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动力电池就可以。电动起子和电动车上面的锂电池都是动力电池。手机上面的都是容量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