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白问题:6P3管的屏压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0-04-23):
最近从别的以论坛看到一位朋友制作的6p3机子,哪位朋友实践图纸上屏压是281V,但是手册上的参数是250V,比手册给的数值高了30V,那问题来了,如果所有的管子如都能超越手册给定工作电压值,提高屏压的优缺点?那极限在哪?请教各位前辈拍砖探讨探讨一下6P3管的屏压问题
原贴:http://bbs.hifidiy.net/thread-1050429-1-1.html

网友A:
电子管手册给出的是厂家综合考虑输出功率和失真度的推荐应用值,并非一成不变,电子管手册给出极限值,在实际应用中,不允许有一个以上参数超过极限值。苏联型号6П3С(相当于国产6P3P)参数:
  屏     极         帘  栅  极     控制栅极电压   互    导   内   阻   负载阻抗   输出功率
250V/75mA    250V/5.4mA       -14V           6mA/V     22.5K      2.5K        6.5W
350V/54mA    250V/2.5mA       -18V          5.2mA/V    33K        4.2K       10.8W
极限应用值  最大屏极电压  最大帘栅极电压 最大屏极耗散功率 最大帘栅极耗散功率 最大阴极电流其他略
6П3С               400V               300V             20.5W                    2.75W
6P3P               400V               330V              20.5W                   2.75W

网友:
极限就是屏耗不能超过极限值。常见的鉴别方法是,晚上关灯看,屏极不能发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手册给出的是厂家综合考虑输出功率和失真度的推荐应用值,并非一成不变,电子管手册给出极限值,在实 ...

多谢白老 ,如果提高6P3的输出功率,也就是说可以选择屏压350V这一组参数。但是如果长时间工作在高压下是不是管子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B:
我的6P3P电源440V 阳极电压425V  一直正常工作中

网友C:
电子管手册给出各极电压值,参考0点是阴极。电路图上各电压值参考零点是地。老生常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P3P电源440V 阳极电压425V  一直正常工作中

如果工作在425V电压,选择多大功率的电牛,每声道实际功率输出是多少,老兄用的是什么箱子,这么高电压的输出功率能推动3分频10寸落地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手册给出各极电压值,参考0点是阴极。电路图上各电压值参考零点是地。老生常谈了。

学习了

网友: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最高屏极电压400V

网友:
我的6P3单端屏压就是280多伏特的电压。栅负压19V左右。3.5K:4-8欧的输出牛。

网友:
我理解的不能有一个以上参数超过极限是:如果屏压超过极限,则屏极功耗不能超过极限,也就是屏流要减少,栅极偏压和负载阻抗都要相应改变。

网友D:
      给你几个甲类图看看你就放心了,20-40W的扩音机推挽用6L6(6P3P),其B+都较高有的达到375V。
(小日本的)  (俄罗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工作在425V电压,选择多大功率的电牛,每声道实际功率输出是多少,老兄用的是什么箱子,这么高电压 ...

我电牛是96X50的  高压电流80MA左右 输出功率5W左右 效果还不错 木有推过10寸箱子  家里有一对8寸的箱子  按说只要箱子灵敏度高  推3分频10寸应该还是不错的  电源牛连续开机工作一晚上 温度也就45到50都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几个甲类图看看你就放心了,20-40W的扩音机推挽用6L6(6P3P),其B+都较高有的达到375V。
(小 ...

多谢于版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