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掉压问题

楼主(2020-04-23):
自制电台电源13.8v30a发射电流22a时电压下降到11v,经检查电容处18v调整管c处17.5v,调整管e处13.6v电台11v,稳压电源连线全是4平方铜线鼻子焊接,压降大出现在电源接线柱到电台插口处连线是6平方软线,请教各位老师低压大电流怎样才能减少压降,电台原装就是插接口无法压紧。

网友:
想办法增加远程采样,这样线压降才能补偿。

网友:
用个通信电源做电源怎么样?50A超级暴力,不知道对发射信号有没有干扰.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容量小?空载电压正常不能说明输出电流合格。如果电路没毛病的话,一般容量小才会在负载电流大时压降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再粗的输出线也没用。

网友A:
他现在是线损太大,除了换线,就是提高电压,可是提高电压会出现轻载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现在是线损太大,除了换线,就是提高电压,可是提高电压会出现轻载电压过高

把电压取样点改在负载侧

网友:
6平方压降大就可以多并联几个6平方上去吧,普通铜线也不贵。如果压降在不能改动的插接口上就没办法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回复,电源调整管用的是3个11032功率余量大,电台11v时电容上是18v证明变压器没问题,看来只能从电台插口处接线调整了,别人用电台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呢?我用的是新电台不存在老化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问题比我这还严重,电源不掉压,电台一发射就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回复,电源调整管用的是3个11032功率余量大,电台11v时电容上是18v证明变压器没问题,看 ...

你电源到电台的线多长

楼主:
电台电源线一米多长,换了电台带来的原装线还是那样没变化。没折了。

网友:
以前都没注意,今天测了一下,16A电流,输入端电压从13.8V掉到11.9V,原装线,1米多,每线头有个25A保险,两端也掉了0.4V

网友:
大电流线损和控制电路折损都不可忽略,一般没有补偿的稳压电路会因为输出电流越大而输出电压相应降低,加上一路损耗下去,也就剩这点电压了.
修改: 稳压电路加电流补偿,这个需要看实际情况加.取样点尽可能靠近负载端,单独样线设计更理想.

网友:
铜的电阻率是0.0176L/S欧,电源线按2米计,电流22安,6平方毫米铜线上的压降也就0.258V。压降那么大,肯定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
1.线损:换用无氧铜线(例如电焊机焊把线);线阻小且柔软。
2.接口:插头接线用管套压接的,务必用盐酸洗净氧化层,快速吹干,用压钳压实(上机床最好);
或用黄铜焊接。
3.插头/座:建议镀银或镀金,保证插接紧密。

网友:
注意整流桥的压降损耗,普通整流桥没有优势,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自己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台电源线一米多长,换了电台带来的原装线还是那样没变化。没折了。

按你说的电源线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压降,如果插口接触不良会严重发热的,我觉得会不会是电台内部有防反接电路造成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