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唱机电机怎么拆开

楼主(2020-04-23):
淘了台山水唱机,电机不转,拆开一看电机手拧很费力,想拆开加点油润滑一下,看半天不知怎么拆开,求论坛高手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
把卡子转一下试试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转不动,不敢用力。

楼主:
请教发力的位置?有劲不敢使啊

网友A:
无刷电机啊,先把卡子转60度取下转子和轴承看看再说吧。卡环也可能一个转向愈来愈紧,不可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啊,先把卡子转60度取下转子和轴承看看再说吧。卡环也可能一个转向愈来愈紧,不可蛮力。

原来上面的转子可以直接拔下来,没有任何东西固定它,磁性太强了所以掉不下来,用力一拔下来了,那个塑料卡环确实转动之后可以拆下来,没拆过不敢用力,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