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池供电功放 1969m配三肯管王,控制了,低频超7293

楼主(2020-04-23):
发贴只为分享!!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想用电池给功放做电源,百度了很多,都没有找到相关文章!自己弄起来了,也给大家一些心得吧!
买了两个1969m irf250的板子, 直流单电源的, 不用双电池。换成了三肯2922管,
听感声音不比7293差,控制力,低频在7293之上!
1969m 中点电压问题,我的电池是25v的, 中点电压设置的11.5v,音质和中点12.5v,没有听出什么问题。
电流设置,需要设置到500ma~800ma 这样大音量就没有失真!电流小了失真严重。 这样的1969功放能比4个7293耗电了!

楼主:
单电池供电,三肯2922管子,
原来的irf250管子,低频没有7293好!更没有三肯的好
10000mah的电池,能听10小时以上,算是小甲功放的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用电池声音绝对干净,单电源供电,有电路图吗,我有俩对三肯管一块平衡车的36V锂电池,正想做一台OCL功 ...

淘宝有有现成的 单电源功放1969m
20多块钱,正负极直接接功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用电池声音绝对干净,单电源供电,有电路图吗,我有俩对三肯管一块平衡车的36V锂电池,正想做一台OCL功 ...

单电源供电,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提供的图纸,3300输出电容器用普通电源滤波电容可以吗

一般都是这样用

网友B:
1969电路原理上看,内阻比7293的高,对喇叭的阻尼会差一些。

网友:
请问用三肯管图上的参数要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69电路原理上看,内阻比7293的高,对喇叭的阻尼会差一些。

1969实际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969实际效果好,

我听过朋友做的很烂的19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用电池声音绝对干净,单电源供电,有电路图吗,我有俩对三肯管一块平衡车的36V锂电池,正想做一台OCL功 ...

给两主滤波电容各并联上5W300欧电阻建立中点电压,接上电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听过朋友做的很烂的1969

可惜不能发视频!!哈哈,1969电流大小和大管的匹配,对音质影响很大!!1969的电路是没有问题, 主要是匹配,1969m配的irf250 电流50ma 听不到失真,但是我换成三肯2922大管,电流50ma级严重失真,声音出来都卡!调整电流到300ma,这时候音量可以开到40%不失真,调到500ma音量可以开到70%,调到700ma左右音量可以开到90%不失真,  这些失真都是用耳朵能明显听出来的,不需要什么仪器!低音混乱,人声都变了,,还有明显的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