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机故障,请帮助分析原因

楼主(2020-04-23):
    现在有一台超声波焊接机,之前正常。用着用着功率慢慢下降。现在已经不能焊接。请帮助分析原因。谢谢。怎么查故障。谢谢

发生器电路1

发生器电路1

发生器电路2

发生器电路2

发生器电路3

发生器电路3

网友:
只能提供检修思路

1)查电源。各路输出电源正常,带负载能力正常。有时测电压正常,但是带负载就电压就下降,这是测的是虚电。
2)查电容。尤其是电解,对怀疑的电容要代换,测量不准确。
3)查功率器件。看是不是功能下降,参数变坏了,最好也是代换。
检修思路个人有异,以上只供参考。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不错,先把散热片旁边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再就是功率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电流表读数有什么变化?有可能是振子性能衰退了

网友:
超声波转换头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超声波转换头会老化

网友:
你的先确定换能器是好的,还有就是超生发生器的输出频率和换能器的谐振频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