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输出变压器计算的数据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0-04-23):
9K-50W输出变压器低频下限30Hz,屏流90mA.
Lp=95.5H,
Sc=300*95.5*0.09*0.09=232
Np=(45*95.5*0.09*1000)/232=1667匝
Ns=1667/29=57匝

按书上的公式计算的,帮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铁芯截面积SC是单端还是推挽,推挽比单端要小一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截面积SC是单端还是推挽,推挽比单端要小一半左右。

单端的输出变压器,按照书上单端的计算的,难道是书上的公式有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做805了数据差了两倍

楼主:
813用的,谁有这个的成品数据没有呢?最好是带UL的超线性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火星大师所说的,你的计算结果大了一倍。不知道你是根据哪本书的公式计算的,根据《电子管声频放大器》 ...

就是这本书上的,这个是不是推挽的计算公式?
可是这个计算实例说的是300B的输出变压器,这个本假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本书上的,这个是不是推挽的计算公式?
可是这个计算实例说的是300B的输出变压器,这个本假书啊。

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计算公式一般采用
L=0.159RL/f (低频失真系数3dB) 与L=RL/2πf两个公式是一样的,1/π=0.159。0.159x9000/30=47.7H,9000/6.28x30=47.7H。
按照该公式计算铁芯截面积S=300x47.7x0.09^2=116平方厘米。该公式电流单位为A,我用的公式电流为mA,系数有些区别。
    如果最低频率取40Hz,则初级电感=35.8H,S=87平方厘米。如果为了降低低频失真系数,则后边计算结果肯定会加大。顺便指出,现在的大部分新书里的内容都是从老资料里东摘西抄,东拼西凑而成,几乎大同小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如火星大师所说的,你的计算结果大了一倍。不知道你是根据哪本书的公式计算的,根据《电子管声频放大器》 ...

白居不易老师,能不能把《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发上来,让我们大家共同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居不易老师,能不能把《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发上来,让我们大家共同分享。谢谢!

对不起,我没有这本书的电子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端的输出变压器,按照书上单端的计算的,难道是书上的公式有问题

不知道您有没有 电感表或者交流电桥。
做完之后测一下,自己就明白了。
1667匝,要想出90多H电感量,估计得用坡莫合金

96X50的铁芯,1667匝,电感量只有10几,不到20H。

网友D:
给你第一组数据不用乱折腾了保证低频30HZ!采用4夹3+1结构:铁芯114X60(70)初级0.29(0.27)线绕4X800匝1400匝抽头SG,次级0.57线绕0-74-104-148匝X3+1

网友E:
1.初级电感L1=Z1/2*3.14*FL*根号(M平方-1)=9000/2*3.14*30*根号(1.41*1.41-1)=48.05 (H)
2.初级铜阻=0.5*Z1*(1-效率)=0.5*9000*(1-0.9)=450 (欧)
3.铁芯截面积S=1.4*根号(承受功率),输出功率50W,单端甲类能量转换效率按25%算,承受功率=50/0.25=200W  , 则S=1.4*14.14=19.8 (平方厘米)。查表至少用105片叠厚60MM,实际铁芯面积=3.5*6=21 (平方厘米)。如果感觉绕不下,也可以选择114片叠厚60MM。用4夹3绕法。
4. 次级绕组匝数N2选择 140匝,则初级绕组匝数N1=N2*根号(Z1/Z2)*效率=140* 33.54*0.9=4226 (匝)
5.初绕组线径d1=0.02*根号 屏流 =0.02*根号 90=0.19  mm。根据 105片子窗口估算,窗口中间位置绕一匝长度0.26米,4226匝长度1099米 。再查漆包线每米电阻及允许通过电流,综合考虑选择 0.25线,
d1=0.25,实际外径0.275。
6.次级线径d2=0.7*开4次方 输出功率 =0.7*根号根号 50=1.86,用三根0.81线代替,0.51线实际外径0.56
用四夹三绕法。实际窗口高 16.5mm,宽 50.5mm。三极管对分布电容不敏感,不用Z字绕法,否则绕不下,需要换成 114片子叠厚 6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找到为什么计算出来的数据相差一半的原因了,书上的公式是按照低频30Hz衰减1dB计算的,所以截面积算出来很大。按照衰减3dB算就可以了。

网友F(2024-03-28):
引用 网友E:
1.初级电感L1=Z1/2*3.14*FL*根号(M平方-1)=9000/2*3.14*30*根号(1.41*1.41-1)=48.05 (H)
2.初级铜阻= ...

请问大哥:  初级电感计算公式L1中M是如何取值的?

网友G:
LP是什么?一楼说LP=95H,二楼白板说lp 单位是mA,

网友:
引用 网友G:
LP是什么?一楼说LP=95H,二楼白板说lp 单位是mA,

Lp是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初级电感值,单位是亨利,我说的电流值是公式里的屏极电流(Ip)单位(mA)。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哥:  初级电感计算公式L1中M是如何取值的?

Md是输出变压器低频失真系数。根据推挽变压器设计公式:L1=Raa/2πfd√Md^2-1,Raa是推挽变压P-P的阻抗,fd为最低频率,该公式可以变化为:
(1/2√Md^2-1)·Raa/fd。设1/2π√Md^2-1=α(拉丁字母阿尔法)
则失真度Md与α对照关系如下:
分贝    3.5      3     2.5     2      1.5      1     0.5
Md     1.50  1.41  1.33  1.26  1.19  1.12  1.06
α        0.14  0.16  0.18  0.21  0.24  0.32  0.4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d是输出变压器低频失真系数。根据推挽变压器设计公式:L1=Raa/2πfd√Md^2-1,Raa是推挽变压P-P的阻抗, ...

谢谢白版解答。。。。 这个计算公式是用在推挽变压器上的吗?。哪么单端变压器呢? 有没有初级和次级线径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谢谢白版解答。。。。 这个计算公式是用在推挽变压器上的吗?。哪么单端变压器呢? 有没有初级和次级线径 ...

单端也是一样的L1=αRL/fd,如果不考虑低频失真问题公式为L1=RL/2πfd,1/2π=0.159,该计算公式Md=3dB时,α为0.16,与0.159几乎相等。所以一般初级电感计算公式为失真3dB值。 楼主计算时失真3dBα为0.16,失真1dB时α为0.32,因此初级电感大了一倍。线径计算,由于初级既有直流电流也有阴极音频电流(电流密度3A/毫米^2)甲类功放初级线径(毫米)d1=0.02√Iam,Iam屏极最大电流单位毫安,次级线径d2=(1.1~1.20)d1/√n    n为输出变压器变比。也可以采用  0.7√P/Rc,P为输出功率,Rc为次级阻抗。
该设计公式详见1978年第11期《无线电》杂志《电子管扩音机低频元件的简易设计-——输出变压器简易设计》,该文章以经典的美多A150扩音机为例进行设计。需要注意 的是其推挽输出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Sc=12.5/η √Psc/fd,η为效率,Psc为输出功率,fd为最低音频。该公式与《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一书及俞锡良先生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电路设计》书中提供的S=25Po/fl有很大区别,后者计算出来的数据远大于前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端也是一样的L1=αRL/fd,如果不考虑低频失真问题公式为L1=RL/2πfd,1/2π=0.159,该计算公式Md=3dB ...

谢谢白版,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计算公式一般采用
L=0.159RL/f (低频失真系数3dB) 与L=RL/2πf两个公式是一样的,1 ...

白版:不好意思,又要打扰您了
         (1)在网上见两个 铁芯截面积计算公式S=300*Lp*Ia*Ia, 和S=Lp*Ia*Ia/3000, 究竟是哪一个才正确的?  式中的Ia是指屏极最大电流还是管子屏极静态电流,  如图中的2A3,  , 这个Ia应该取哪个值?
           (2) 在您给出的线径计算公式中   “甲类功放初级线径(毫米)d1=0.02√Iam” 也用到“Ia"这个量。。。。。。所以Ia的确定尤为重要。

谢谢白版。

网友B:
两个公式没有太大的区别,300的电流为A,1/3000单位是mA。Iam为屏极最大电流,为直流电流与音频电流的矢量和(两者的平方和开方),对于2A3、300B等低内阻管可以取最大屏流的三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公式没有太大的区别,300的电流为A,1/3000单位是mA。Iam为屏极最大电流,为直流电流与音频电流的矢量 ...

谢白版:
     “ Iam为屏极最大电流,为直流电流与音频电流的矢量和(两者的平方和开方),对于2A3、300B等低内阻管可以取最大屏流的三倍即可。”
.

对这句话还是似懂非懂, 麻烦白版直接一点, 2A3在这里的Iam应该取多少?

网友B:
2A3屏压250V屏流60mA,可以直接用0.06A×3计算线径。300B屏压300V,屏流60~78mA,按0.078A×3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3屏压250V屏流60mA,可以直接用0.06A×3计算线径。300B屏压300V,屏流60~78mA,按0.078A×3计算。

谢谢白版。。。

楼主(2024-04-27):
引用 网友D:
给你第一组数据不用乱折腾了保证低频30HZ!采用4夹3+1结构:铁芯114X60(70)初级0.29(0.27)线绕4X800匝140 ...

火星老师,4夹3我知道怎么绕,这个+1是什么意思?次级辽4欧,6欧,8欧的抽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火星老师,4夹3我知道怎么绕,这个+1是什么意思?次级辽4欧,6欧,8欧的抽头吗?

就是在最外层再来一层次级把初级包裹这样更好的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最外层再来一层次级把初级包裹这样更好的耦合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