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华206唱头问题

楼主(2020-04-23):
1.原装唱头是啥牌子的?网上有180的,120的,还有几十元的,看着外观都是原装唱头的样子。
2.所谓改装红宝石唱头比原装唱头能好多少?

网友A:
本坛我的206唱针和晶体去年卖完后。价格就起来了。挺大的一批货一共卖了快十年
尽量采取原装206唱头。改装的比原装的要重。网上找一找还能找到唱针和晶体。自己换一下
206唱头北京出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坛我的206唱针和晶体去年卖完后。价格就起来了。挺大的一批货一共卖了快十年
尽量采取原装20 ...

我只有一个改装的唱头,您找找看您还有没了,万一放到哪个角落忘了,哈哈,卖我一个

网友:
原装的唱头多数是晶体唱头,改装的一般是用的压电唱头改的,声音一般要小一点。

网友:
原汁才能原味.要求不高的,用改装的也行

网友:
原汁原味的好。有感觉

网友(2020-05-28):
早期206唱头内部是酒石酸晶体,高温潮湿的情况下保存不当易溶解,损坏率很高,如果发现唱头上的铜螺丝出现绿锈的痕迹就要谨慎购买了,酒石酸是化学晶体溶解后会产生腐蚀性,现在淘宝咸鱼上206唱头很多,整盒的都有,温馨提示坛友们购买时需要谨慎,凡是价格低廉,不包好坏,没有机子试听,当配件出售,等含糊不清的,最好别卖,当然包上机使用的肯定没有问题。压电陶瓷唱头就好的多,失真比酒石酸晶体唱头小,声音上比酒石酸晶体唱头更响亮,后期生产的立体声唱头几乎全部是压电陶瓷的,现在咸鱼上改装的唱头就是用这个种,声音确实不错,也很廉价,成本10元左右的价格,遗憾的是把双声道改成了单声道,以上只是个人关点欢迎坛友们拍砖。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唱头再好,唱片就是那样的,只是感受那时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