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UC3842反激开关电源

楼主(2020-04-23):
一直以来对开关电源制作感兴趣,也看过相关帖子,别人的成功制作让我蠢蠢欲动,下定决心也来DIY一下,是经典UC384反激电路,经过半个月的准备,终于DIY成功.

网友:
做工很好。像正规产品电源。

网友:
祝贺一下,板子做的漂亮,比我的OB2263板子漂亮多了;

网友A:
经典电源啊,c2和c6为啥要用两个电容,看别人好像都是一大一小啊,有的直接就只用一个,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电源啊,c2和c6为啥要用两个电容,看别人好像都是一大一小啊,有的直接就只用一个,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 ...

3842启动与供电走线距离有点长,就近退耦

网友B:
引用 楼主:
3842启动与供电走线距离有点长,就近退耦

漂亮!PCB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PCB用什么软件画的?

PROTEL99SE 金明杰汉化版

网友C:
板子漂亮!电脑用的哪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漂亮!电脑用的哪个系统?

WINDOWSXP windows7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NDOWSXP windows7都可以

听说Win7用99装不了封装库,我在win10 32位系统上用也装不了封装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Win7用99装不了封装库,我在win10 32位系统上用也装不了封装库

Win7安装库文件很麻烦,还不好用,想用PL99就得选XP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in7安装库文件很麻烦,还不好用,想用PL99就得选XP系统。

是的99好用,XP也好用,不过新东西也学习,所以现在我是XP,Win10;99,AD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99好用,XP也好用,不过新东西也学习,所以现在我是XP,Win10;99,AD都在用

用了两台电脑,台式机装的XP,笔记本装的WIN7,公用一台显示器,随意切换显示即可,年纪大了(50岁)记忆力衰退,学新东西慢,PROTEL99用了20多年形成习惯,AD也用过,不如P99顺手

楼主:
开关电源与功能板合二为一,形成了完整的样品,试做20套小批量,测试老化合格后在大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两台电脑,台式机装的XP,笔记本装的WIN7,公用一台显示器,随意切换显示即可,年纪大了(50岁)记忆 ...

还是学电子的头脑好使,我们村一个当老师当校长的现在退修了,听说现在用的老人手机,网购找人代买,看你板子做得漂亮像是要做生产卖产品似的

补充内容 (2020-4-29 00:27):
50岁70后正当壮年多捣鼓点东西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工艺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与功能板合二为一,形成了完整的样品,试做20套小批量,测试老化合格后在大批量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你的变压器数据、结构及漆包线直径?

也准备照你的做UC2842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你的变压器数据、结构及漆包线直径?

也准备照你的做UC2842电源。

变压器数据,
80W短时间工作还行,长时间运行负载不得大于55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数据,
80W短时间工作还行,长时间运行负载不得大于55W

收到,非常感谢!

另外,我看你及以上朋友都使用了一些贴片元件。因为只是自己玩,贴片元件购买(便宜?)、自己焊接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非常感谢!

另外,我看你及以上朋友都使用了一些贴片元件。因为只是自己玩,贴片元件购买(便 ...

贴片元件我用了0603封装,淘宝平均0.004圆一个,当然淘宝不可能单卖,他们有一个品种50~100个一袋装的卖,全部买齐也花不了多少钱,你可以试试,PCB可以到嘉立创下单做5套板加快递50~60元以内搞定。

我只是第二次做开关电源,没什么经验,第一次做的开关电源功率<15W,第二次做>=50W,两次制作都很顺利,通电都达到设计值,没有炸管,下次在尝试半桥电路,相同的磁芯输出功率可以做到>2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到,非常感谢!

另外,我看你及以上朋友都使用了一些贴片元件。因为只是自己玩,贴片元件购买(便 ...

您可以看看贴片电容、电阻包,卖电子元器件的店铺一般都有这种原件包出售,买几包,常用的阻容值就差不多了。再加一份三极管包、一份二极管包更好。眼神好的话用0603,眼神不好就买0805,0402太小不好摆布。
我个人是在买元器件时捎带买些各种规格的贴片原件包,再买三个贴片样本册,把贴片件按参数分门别类插好,用起来挺方便。

个人感觉贴片件拆焊比引脚方便。焊接时,量少用尖头烙铁和热风枪。量大时钢网刷锡膏,贴片后用加热台批量焊。拆除时,阻容件可用刀头烙铁“铲”,IC用热风枪。

网友:
感谢楼主、版主回复。

网友(2020-06-30):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这个12V4A的UC3842电源适配器又开始打咯了,浅色的线路板不怎么透光,加上白色印字,铜箔走线 ...

这种老板子出现时好时坏的问题大多与虚焊有关。发热较大的元件焊点,时间久了因热胀冷缩会出现很细小的裂纹,拿放大镜都不容易发现。
建议您把变压器、MOS、整流管以及MOS管S极到地的电阻(有条件的话更换它)、D极到高压的吸收回路里的RC都补焊一下,也许会有效果。

驱动输出到MOS的栅极一般串一个小阻值电阻减慢开通速度,避免形成强烈的米勒震荡。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意在加快关断速度,降低开关损耗。
栅极串的电阻阻值越小,开通速度越快,开通损耗越小,但容易形成米勒震荡,形成震荡后损耗反而更高,容易烧管且EMI也高。
阻值越高开通速度越慢,管子发热越大,但能减小EMI。
栅极电阻与MOS的输入电容Ciss有关,一般在10-50Ω之间。您这个阻值高达200Ω,用了Ciss较小的MOS?猜测最大的可能还是为了过EMI测试。
既然原电路就这样,最好别轻易改,除非换了MOS,再把201换成220并短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您好!拆下的MOS管是绝缘塑封的K2843,不懂开关管的指标,看PCB板的焊接工艺是有铅焊锡的,高倍放 ...

2SK2843是普通的MOS管,栅极电阻用那么大应该是出于降低EMI的角度考虑的吧。
如果觉得不合理,您可以尝试把阻值降低些,并短路二极管串联的电阻。

因为能间歇正常工作,您最好还是别轻易换件,把相关焊点都补焊一遍,没效果再说。

网友:
谢谢分享!
叫我自己做不行

修是修个几个的, 楼主对市电干扰做的很好,
输出滤波简单了些,楼主应该带满载测测纹波电压?
输出最大17V,用16V电解是否小点?

网友F:
PROTEL99文件能发下吗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OTEL99文件能发下吗 学习一下

protel99 PCB

网友:
楼主好

你的这个电路如果改成0~150V,最小10~150V可调,应该在电路上怎么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这个12V4A的UC3842电源适配器又开始打咯了,浅色的线路板不怎么透光,加上白色印字,铜箔走线 ...

不管咋样,先把7脚的电解电容更换了试试。

这个图中就是C8

补充内容 (2024-3-25 08:07):
也是网上搜索来的图,没有确认过,看来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回复了,但居然找不到历史回帖,可能是数据服务器不太可靠,电解25V100μF换成25V470μF的,上电后指 ...

建议使用50V的100uF电容。

用uc3842——3844制作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有时会出现“打嗝”现象,其实原因有:

  一是 电源负载太轻,即使有很小的占空比也会使输出取样端电压异常升高,使uc384X的2脚电压大于2.5V。所以这一类开关电源维修时最好加上合适的负载。

  二是 负载太重,甚至输出端有短路现象。使给uc384X供电的绕组得到的能量太少,不能提供uc384X工作所需的足够的电流,于是uc384X工作电流主要靠启动电阻提供,而这个电流又比较小,所以出现了间歇工作的现象——“打嗝”。

  “打嗝”的快慢主要与启动电阻、7脚外接滤波电容大小有关。

网友(2024-03-20):
很好啊,详细的很

网友:
电源输入用插接不焊线,就是专业电源人士了……

网友:
记号,改天仿制一个玩玩,尽早提上日程.
感谢楼主分享制作经验.

网友:
设计一款可调恒压恒流的0--100V ,0--3A的开关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管咋样,先把7脚的电解电容更换了试试。

这个图中就是C8

电路图有误,场管栅极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电路图有误,场管栅极短路了,,,,

还是层主看得细致,也是网上随意找来的图,没有经过仔细研究呢,
重新搜索了一遍,网上流传的这个图都是这个短路线……
正常的图应该类似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还是层主看得细致,也是网上随意找来的图,没有经过仔细研究呢,
重新搜索了一遍,网上流传的这个图都 ...

按此图数据,输出电压可能为1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此图数据,输出电压可能为10V左右

看来此图问题多多,还是有坛友修改过:

电子变压器实验今天下午取得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