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表的制作

楼主(2020-04-24):
在测量检修或DIY时经常要用到LCR,一直想自己制作LCR表,在网上找来找去,发现老毛子设计的这个不错。

[radiokot.ru/circuit/digital/measure/108/]

测试频率为5个-1k,9k,25k,49k和97k,可通过长按S / P按钮(选择等效电路)进行切换

测量范围:

0.1pF - 10000uF,
20ngN - 10gN,
2mΩ - 1MΩ

全量程不用切换自动识别切换,用来做检修挺方便的,精度大约在1%-2%之间,精度这个东西,当然是越高越好,不过成本和复杂度就上去了,所以要找个平衡点,这个表就做的不错。整个表的电路简单,自己DIY容易成功。

网友(2024-09-22):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TM32F100C8,原理一样的

感谢大佬,我用的也是stm32F100C8 ,显示屏是1202,  但是用你上面移植到keil(620b12-71b)的源码还是跑不起来。

1.  keil用Keil 514的,编译出错,看提示,是在字库那里,但是不解为什么错...
2.  keil的版本是538的。这个版本编率译能通过。但写入到STM32中,没有反应。
3.  硬件我写入620b12的固件,是正常能用的。
4.  并且程序在keil中用SWD下载,只能下载一次,第二次必须要用其它烧软件先清空了,才能再次用SWD从keil下载。
5.  也试过想跑仿真看看那里出问题,但是仿真也跑不起来。一跑就断线。
6.  仿真的硬件,我用其它工程校准过,是正常的。
7.  我也试过,直接写入你压缩包的hex文件,也是一样没有反应。。。。

没招了。

所以。实在找不到的原因,只能再次来麻烦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的这个块子MCU用的型号或及原理图可以给我一下吗?我也对比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我来得晚,很多 ...

我用的是STM32F100C8,原理一样的

闻太师 老师的讲解:

网友(2022-12-04):
stm32f103r系列就有。我移植了下,结果adc对应的dma中断只要调用正弦波数组,dac输出就变形。会有个台阶。
干脆买了片f100。直接改lcd12864成功

楼主(2020-04-24):
引用 网友C:
这设计制作水平和焊接水平感觉不像是一个人

明显不是一个人啊,设计者是老毛子,原作者程序开源,我只是搬运工,将我手上有的屏改了原作者的PCB,重要制板,只是要改屏,麻烦, 如果你有nokia1111,或1112屏,直接用原作者的程序和板子,哪是非常简单的事。

楼主(2020-09-22):
引用 网友A:
我改620b12-71b的程序,71的程序是刷屏加快了的。
改1.14寸tft屏,刷屏速度变慢,后又改用OLED屏,可能是 ...

改屏后,这些都要改的,既然都已用了TFT彩屏,反相显示不一定要
照搬1202的方式,你可以用彩色区分,显示更漂亮,相对来说你用的是串口屏,你可以将你的屏的驱动加进去而不是替换,向后兼容,改动还是不大,如果改成并口屏,硬件都改动了,改动的地方就太多了,不能向后兼容,工作量比较大,当然好处也是明显的,所以最简单最快的方式就是用原屏,直接用。

网友A:
我改620b12-71b的程序,71的程序是刷屏加快了的。
改1.14寸tft屏,刷屏速度变慢,后又改用OLED屏,可能是屏幕程序原因,没有1202屏刷的快。
lcd_gotoxy(x,y+1);//这个是设置 X,Y 坐标的
在  int menuProcess(int btns){  函数里 mask  是设置1202屏正常显示, 反色显示的

//if ( menu[menuCurrent].parent>= 0  ){ lcd_gotoxy(0,0);lcd_putstr(menu[menuCurrent].name,1); }
if ( menu[menuCurrent].parent>= 0  ){ OLED_ShowString(0,0,menu[menuCurrent].name,8,1); }//显示菜单名
//lcd_gotoxy(6*14,0);
if(min != menu[menuCurrent].first) OLED_ShowString(6*14,0,"<",8,1);else OLED_ShowString(6*14,0," ",8,1);//lcd_putstr(" ",0);
if(max != menu[menuCurrent].last) OLED_ShowString(6*14,0,">",8,1);//lcd_putstr(">",0);
OLED_ShowString(6*14,0,"",8,1);//lcd_putstr("",1);

for(int i = 0 ; i <= (max-min); i++)// display items 显示项目
{
        mask = 0x00;
//        if( (min  + i + 1) == selected) mask = 0x80;

//        lcd_gotoxy(0,i+2);
        if(selected == (min+i) )        mask = 0xFF;

//        lcd_putstr(menu[min + i].name,1);
        if(mask == 0x00)OLED_ShowString(0,(i+2)*8,menu[min + i].name,8,1);//显示选项的内容
        else OLED_ShowString(0,(i+2)*8,menu[min + i].name,8,0);//反色显示
        if(menu[min + i].d != NULL)
                {
                menu[min + i].d(min + i,tmpStr,0);
                if( (selected == (min+i)) && editable )mask = 0x00;
        //        lcd_gotoxy(6*(16 - strlen(tmpStr)),i+2);
        //        lcd_putstr(tmpStr,1);
                OLED_ShowString(6*(16 - strlen(tmpStr)),(i+2)*8,tmpStr,8,1);//显示--或OK
                }
}

就这样,通道平衡和短路校准菜单正常,但是在设置菜单里,调节时显示的参数会混乱

网友D(2020-04-24):
焊接基本功有待提高!

网友E:
在做个外壳,做成产品,出售最好!

网友F:
一直都没有搞懂LCR电桥的原理,楼主能否上传些科普资料?谢谢啦!

网友G:
这个不错,一直想搞,万用表测的不准,祝成功,然后买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基本功有待提高!

原件太小,比较难焊,MCU搭焊了,正在想如何处理,头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做个外壳,做成产品,出售最好!

哪样成本就上去了,DIY要发挥自己的长处,谁手上没几个空壳呢,找个能装进去的将就用。

网友:
做好能用就是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都没有搞懂LCR电桥的原理,楼主能否上传些科普资料?谢谢啦!

这个我也不懂,你可以参考许老师的贴子,他哪个贴讲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错,一直想搞,万用表测的不准,祝成功,然后买块板子

因为我没有原作者用的1111屏,初步的想法,尽量少改程序,先用串口屏搞通可以用,然后再上并口屏。

网友C:
这设计制作水平和焊接水平感觉不像是一个人

楼主:
难啊,要改程序,不知坛内有没有高人,帮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上没有特别难焊的元件,道头烙铁很容易搞定啊

试了,拉不开,明天找把小刀在放大镜下一点点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不是一个人啊,设计者是老毛子,原作者程序开源,我只是搬运工,将我手上有的屏改了原作者的PCB, ...

我以为是你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不会拖锡可以这样弄:
1. 把MCU每个管脚的焊盘上都上好锡,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上一点锡,并保持 ...

谢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不会拖锡可以这样弄:
1. 把MCU每个管脚的焊盘上都上好锡,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上一点锡,并保持 ...

搞个热风焊台,和锡膏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觉得楼主可能有这些东西吗?

没得可以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需要时间,楼主这种情况不买也能搞定,10分钟就焊好了。
当然你愿意买那是你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

我有了,不需要再买了

网友J:
平常制作还是不要用无铅焊锡,流动性不好,普通云南白猴锡就很好用,一直不喜欢用公司的阿尔法无铅焊锡,熔点高。楼主焊接MCU最好加助焊膏,又亮又透:l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个热风焊台,和锡膏就搞定!

不行,一吹至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觉得楼主可能有这些东西吗?

我还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平常制作还是不要用无铅焊锡,流动性不好,普通云南白猴锡就很好用,一直不喜欢用公司的阿尔法无铅焊锡,熔 ...

我用的是洒精泡的松香水。

网友K:
分半钟焊好!有多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具齐全还搞不定这点事,暴殄天物

熟能生技,平常就很少用,而且就这么点东西,还到不了上风枪的地步,通常拆集成IC我才会上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分半钟焊好!有多难?

会者不难,这个要多实践,别人教不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行,一吹至处飞

你用工具把元件按住再吹嘛,不要把风开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工具把元件按住再吹嘛,不要把风开得太大了!

问题是MCU我已经用烙铁焊好了,只是其中有两只脚
脚搭焊了,小处理下应该搞得定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问题是MCU我已经用烙铁焊好了,只是其中有两只脚
脚搭焊了,小处理下应该搞得定的。

终于看到有人焊得比我还烂了,我心甚慰

这个用 C 型或 K 型烙铁头擦干净表面焊锡,粘点松香后去来回拖擦焊锡糊成一团的引脚,很快就能搞定,还是搞不定,可以用细铜丝、铜网粘点松香,然后烙铁头压住铜丝/铜网去拖擦,把多余的焊锡粘走就行,很简单的。

这年头焊得比我烂的可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终于看到有人焊得比我还烂了,我心甚慰

这个用 C 型或 K 型烙铁头擦干净表面焊锡,粘点松香后去 ...

高手,下次请你焊

网友:
能提供網址嗎?

网友M:
看上去像手持那款啊
买了个esr,能测电感了感觉打开新世界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上去像手持那款啊
买了个esr,能测电感了感觉打开新世界大门

就是手持的,主要用来测贴片的比较方便,也可以象37楼哪样用线引出来接开尔文夹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就是手持的,主要用来测贴片的比较方便,也可以象37楼哪样用线引出来接开尔文夹用。

37楼的也是同方案吧,几年前在amo的论坛上看到过,然后给自己挖了许老师的坑,到现在都没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37楼的也是同方案吧,几年前在amo的论坛上看到过,然后给自己挖了许老师的坑,到现在都没填上

是同一方案,只不过37楼用的是nokia1110屏,这个可以只接用原作者的程序,我这个因为没有nokia1110屏,因此,重新画板以适配我的屏,并且要改程序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愕...
我以為那是亂碼或是圖片的html代碼, 沒往網址的方向想
謝謝

论坛不让发链接,我只好把http去了贴上去,话说不让发链接很不爽。

网友O:
引用 楼主:
原件太小,比较难焊,MCU搭焊了,正在想如何处理,头痛啊。

印板都搞好鸟,为何U还要搭焊,难道这板图不是自己做出来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错,做的漂亮。

未校准状态和徐老师的电桥作对比,感觉还是挺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37楼的也是同方案吧,几年前在amo的论坛上看到过,然后给自己挖了许老师的坑,到现在都没填上

和搂主这个一模一样,屏是老的nokia的手机屏,买一个也不贵,看上这块板子屏幕和主板分离,想换啥屏幕就能换.其实最最关键的是外壳不好处理..

网友N:
你這黑殼的是許老師的STC版本電橋, 藍色PCB 的是樓主貼的俄國的電橋, 對嗎?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你這黑殼的是許老師的STC版本電橋, 藍色PCB 的是樓主貼的俄國的電橋, 對嗎?

是的!黑壳是许老师的STM32版本.100k电桥.
蓝色的是俄罗斯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印板都搞好鸟,为何U还要搭焊,难道这板图不是自己做出来的?

焊的时候焊锡把两个脚焊了连在一起了,这是焊接的问题,不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未校准状态和徐老师的电桥作对比,感觉还是挺靠谱的!

基本上装好就是1%-2%之间,如果调试校准好,可以在1%以内,业余用下可以了。 它的硬件非常简单,全靠软件算法实现,容易DIY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的时候焊锡把两个脚焊了连在一起了,这是焊接的问题,不是板子的问题。

不好意思,理解有误,连焊,那是小时,处理一下解决、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是的!黑壳是许老师的STM32版本.100k电桥.
蓝色的是俄罗斯版本

我也想做個許老師的 STM32 電橋, 可惜許老師現在都沒回覆帖子了, 要不到授權碼
俄羅斯的電橋 PCB 是您設計的嗎? 看著很漂亮, 能分享 layout 嗎?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也想做個許老師的 STM32 電橋, 可惜許老師現在都沒回覆帖子了, 要不到授權碼
俄羅斯的電橋 PCB 是您 ...

不是我设计的!也是开源设计.在作者的google硬盘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是我设计的!也是开源设计.在作者的google硬盘里面有

謝謝, 已經找到了, 是在網頁最底下的討論區鏈接裡面, 第一個帖子裡的 RLC mini 鏈接就是了

网友Q(2020-05-27):
哪位有做好的了?怎么样?有出套件一起研究的?

网友R:
加油,不知道你的成品是长什么,能上传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哪位有做好的了?怎么样?有出套件一起研究的?

硬 件好办,要会软件的,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R:
加油,不知道你的成品是长什么,能上传看看吗

没有外壳,自己想办法装起来用,所以成品也是五花八门

网友S:
我也做成了一个,效果很好,测量精度还可以,优点是测量的范围较大不用换挡。

0.22电阻

0.22电阻

100uH电感

100uH电感

0.3uF电容

0.3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也做成了一个,效果很好,测量精度还可以,优点是测量的范围较大不用换挡。

是的,简单实用,做的很漂亮,用的是什么屏?

网友S:
屏是以前淘宝上买的NOKIA的屏,型号不清楚,驱动和1110的差不多,我少许改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屏是以前淘宝上买的NOKIA的屏,型号不清楚,驱动和1110的差不多,我少许改了下。

是的,用nokia的屏,改动最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用nokia的屏,改动最少。

更新进度

网友:
记号记号记号

网友T:
像这种松香烧焦后留下的污渍怎么清理?  用洗板水吗? 哪种洗板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像这种松香烧焦后留下的污渍怎么清理?  用洗板水吗? 哪种洗板水好

不清理,保持原样就好。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清理,保持原样就好。

可能自然是不会有害处,  但是后期维修查找线路时候,会有影响,太脏看不清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能自然是不会有害处,  但是后期维修查找线路时候,会有影响,太脏看不清走线。

这种东西,调好装箱就用了,我相信不会有人会去维修,坏了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ngn,gn是什么单位?楼主这个成本多少钱,比买成品呢?,这个精度,应该是够用了。

成本1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U:
<100,真是不错,自己买一个,还不止这个价。 你在哪里打板?

当然是JLC啊

网友V: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买个简易示波器dso138mini。这样单片机和屏幕都有了。还是2.4彩屏。只做个模拟板就行了。

另,楼主这个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买个简易示波器dso138mini。这样单片机和屏幕都有了。还是2.4彩屏。只做个模拟板就行了 ...

dso138mini 只是个玩具而与, 我需要的是简单实用的工具,如果只要2.4彩屏,TB上很多选择。目前还在改程序。

网友W:
不错,学习了,就是lz这焊的,嘶~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错,学习了,就是lz这焊的,嘶~

楼主:
引用 网友U:
网上找打板的啊。 。要自己会设计啊。

自己画,不行就抄,只要喜欢,总是有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自己画板,元件布局,软件能自己计算干扰吗?还是说,自己布局有没有什么讲究。就像音频一样,输入 ...

当然有讲究,原作都实作了,有原理图,有板,照抄就行了,我只是改了屏部份,适配我手上的屏。

网友K:
想做一个!用12864屏但要改程序!麻烦!

网友X:
引用 楼主:
问题是MCU我已经用烙铁焊好了,只是其中有两只脚
脚搭焊了,小处理下应该搞得定的。

焊接得多练习i,找东西焊接一二个星期,就会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做一个!用12864屏但要改程序!麻烦!

12864屏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X:
焊接得多练习i,找东西焊接一二个星期,就会有进步

这个只有慢慢来,实战中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吧,能抄板就行,哈 ,剽窃。

怎么到了你这,感觉说出来就变了味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吧,就是抄板嘛。真的挺想做一个呢。

原作者PCB都给出来了,直接打板,抄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终于看到有人焊得比我还烂了,我心甚慰

这个用 C 型或 K 型烙铁头擦干净表面焊锡,粘点松香后去 ...

瓦师,网上很多吸锡带滞销了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S:
我也做成了一个,效果很好,测量精度还可以,优点是测量的范围较大不用换挡。

这个可以升级一下真四线鳄鱼夹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可以升级一下真四线鳄鱼夹就更完美了。

直接买,有成品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买,有成品夹

我回复62楼的假四线夹,

楼主:
进度更新

网友Z(2020-07-02):
有没有成品板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Z:
有没有成品板卖呀

只有板子和零件,需要自己焊

网友AA:
怎么感觉和原来俄版的不一样呢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怎么感觉和原来俄版的不一样呢俄

改       了屏。

网友Z:
套件有多余出售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Z:
套件有多余出售的嘛

已 经 PM你

楼主:
开始焊屏

楼主:
先将R2位置的电阻移到R3.

网友:
座等大神做得的效果如何?

网友AB:
套件还有没有,最近一直关注着,之前看着10k的许老师不错,奈何皓琪电子不怎么回话,又看到这个,套件PM个,再去淘宝买个诺基亚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套件还有没有,最近一直关注着,之前看着10k的许老师不错,奈何皓琪电子不怎么回话,又看到这个,套件PM个 ...

这个对玩的人有要求,要求会编程,因为要改程序,不会编程不建议玩。

网友AC:
哪位大神研究过老毛子的源程序。用的什么方法计算的?没用硬件相敏检波,肯定是软件算法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哪位大神研究过老毛子的源程序。用的什么方法计算的?没用硬件相敏检波,肯定是软件算法实现了。

即然软件算法可以搞定,没必要用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然软件算法可以搞定,没必要用硬件。

楼主出现了。我还没详细看代码,但好像也没发现FFT,DFT,LMS等算法的应用。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即然软件算法可以搞定,没必要用硬件。

是个啥算法,看了半天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是个啥算法,看了半天没头绪

原作都做这个表,断断续续用了几年的时间优化完善,慢慢看代码,再实作研究。

网友AE:
这是人焊的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B:
套件还有没有,最近一直关注着,之前看着10k的许老师不错,奈何皓琪电子不怎么回话,又看到这个,套件PM个 ...

皓琪电子 我以前問過他, 他說他有在上班, 旺旺有空時才能回, 不知道現在是否還是一樣

我原本也想做許老師的STM32電橋, 但是看到很多人發帖也沒拿到授權碼, 就取消打算了
皓琪电子的好像只到 10K 的測量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这是人焊的吗??????????

慢慢练吧,咱就这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N:
皓琪电子 我以前問過他, 他說他有在上班, 旺旺有空時才能回, 不知道現在是否還是一樣

我原本也想做 ...

各有各的好,相对来说,我还是喜欢开源的,想怎么改就怎么开,比较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各的好,相对来说,我还是喜欢开源的,想怎么改就怎么开,比较随心。

是啊, 開源的想改就能改, 像晶體測試器, 就有人改成中文版

网友:
看了一遍代码,使用了DFT算法。毛子的编程水平还是可以的,就是注释太吝啬了,基本算是没有。

楼主(2020-08-02):
引用 网友A:
你移植这个程序编译不过呢,
LCR\LCR.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ssert_param (referred fr ...

别急,慢慢来,一点一点的改。

网友AC:
引用 网友A:
你移植这个程序编译不过呢,
LCR\LCR.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ssert_param (referred fr ...

你这个在Options中C/C++项下,Preprocessor Symbols栏中把 USE_STDPERIPH_DRIVER 加进去编译一下应该就可以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C:
你这个在Options中C/C++项下,Preprocessor Symbols栏中把 USE_STDPERIPH_DRIVER 加进去编译一下应该就可 ...

多谢多谢,编译还真过了!
..\src\uart.c: 1 warning, 0 errors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5264 RO-data=5248 RW-data=1376 ZI-data=3248

这个编译的Hex文件变小了!在线仿真过不了。到1377这行        AFIO->MAPR2 = AFIO_MAPR2_TIM15_REMAP;会跳到startup_stm32f10x_md_vl.s的161行:
158                HardFault_Handler\
159               PROC
160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161                B       .
162                ENDP

有没有看懂程序的,我看完  int main(void){}的内容好像没有调用到LCD显示的部分,不知道是怎么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编译还真过了!
..\src%uart.c: 1 warning, 0 errors
linking...

        int menuNew = menu[menuCurrent].m(btnState);
                if(menuNew != menuCurrent ){
                        startTime = hundredMsTick;
                        menuCurrent = menuNew;
                    ... ...

以上代码就是。

const  menuItem menu[]={
                {leafProcess,NULL,MENU_MAIN,0,0,"MEAS DISPLAY",-1}, //0
                {menuProcess,NULL,MENU_DISP,2,13,"MAIN MENU",200}, //1
                {menuProcess,editContrast,MENU_MAIN,0,0,"CONTRAST",-1}, //2
                {menuProcess,editScr,MENU_MAIN,0,0,"DISP MODE",-1}, //3
                {menuProcess,editBF,MENU_MAIN,BIT_BL_MODE,0,"BACKLIGHT",-1}, //4
                {menuProcess,editAverages,MENU_MAIN,0,0,"AVERAGES",-1}, //5
                {menuProcess,editR,MENU_MAIN,0,0,"SHUNT R",-1}, //6
                {menuProcess,editBF,MENU_MAIN,BIT_LC_MODE,0,"LC EQUIV",-1}, //7
                {menuProcess,editBF,MENU_MAIN,BIT_LIM_RANGE,0,"RANGE LIM",-1}, //8
                {menuProcess,editBF,MENU_MAIN,BIT_1STPARAM,0,"PARAM 1",-1}, //9
                {menuProcess,editBF,MENU_MAIN,BIT_2NDPARAM,0,"PARAM 2",-1}, //10
                {menuProcess,editBF,MENU_MAIN,BIT_3RDPARAM,0,"PARAM 3",-1}, //11
                {menuProcess,editBF,MENU_MAIN,BIT_UART_MODE,0,"UART OUT",-1}, //12
                {menuProcess,editBF,MENU_MAIN,BIT_LOWBAT,0,"LOW BAT",-1}, //13

                {menuProcess,NULL,MENU_DISP,15,17,"CALIBRATION",200},//14
                {leafBalance,editBalance,MENU_DISP,15,0,"CH BALANCE",-1}, //15
                {leafCal,editCal,MENU_DISP,0,0,"OPEN-SHORT",-1}, //16
                {leafCalReset,NULL,MENU_CAL,0,0,"RESET",-1},            //17

                {leafInfo,NULL,MENU_DISP,0,0,"Info",20},  //18
                {leafScr,NULL,MENU_DISP,0,0,"scrMode",-1},  //19
                {leafBatLow,NULL,MENU_DISP,0,0,"lowBat",20},  //20
                {diagScr,NULL,MENU_DISP,0,0,"diagScr",-1},  //21
};

menu数组中,leafProcess,menuProcess,leafBalance等函数都是屏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现在进度如何?

还在改程序

网友AF(2020-09-04):
预祝楼主制作成功!到时候我也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预祝楼主制作成功!到时候我也来一套

画图画的差不多了,国庆抽时间检查有没有错

网友AF:
引用 楼主:
画图画的差不多了,国庆抽时间检查有没有错

期待ing~我在闲鱼和你联系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期待ing~我在闲鱼和你联系过的

是的,前面焊的板子,有三个地方有错,本来想飞线,凑合着测,可是周六在家搞了两个小时,结果焊盘掉了两个,不得与,只能重画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改屏后,这些都要改的,既然都已用了TFT彩屏,反相显示不一定要
照搬1202的方式,你可以用彩色区分,显 ...

慢工出细活啊,楼主有考虑过发起众筹吗?这样可以均摊设计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慢工出细活啊,楼主有考虑过发起众筹吗?这样可以均摊设计成本啊

众筹没想过,这个是小众的东西(成本主要是软件),主要通过DIY学习电桥的原理,D完学完成果就是有一个小工具在手。我自己也需要一个测贴片的电桥,所在我倾向于用镊子而不是夹子,另外这个贴片太小新手焊还是有难度,我尽可能用0805封装,大点焊接容易些。

软件很早前搞许老师7.8K电桥时,做过个简单的网站,迟些把这个放上去,按开源的路数走吧。

https://github.com/holts/lcr

https://holts.github.io/lcr/

网友AG:
期待楼主的大作,建议找立创贴片,组装由买家自己完成。

网友AF:
我也是持续期待中,既然重新编程了,楼主有考虑把文字汉化吗?

网友AH:
有出套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期待楼主的大作,建议找立创贴片,组装由买家自己完成。

这个批量可以考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我也是持续期待中,既然重新编程了,楼主有考虑把文字汉化吗?

先点亮,能用是第一目标,汉化就容易多了。

楼主:
有啊,坛里好几个人在做,你搜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有出套件的吗?

论坛大佬washu正在做对比测评,见帖子“miniRCL简测”,等做完再看看值不值得DIY或者入手套件吧,现在看来这个东西的局限性还是挺大的。

网友(2020-10-06):
MCU焊接很容易吧

网友AI:
改成插件的就好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改成插件的就好焊了

有道理,等玩好贴片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等玩好贴片再说

网友AJ:
敬佩半年时间了,期待早日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敬佩半年时间了,期待早日完工。

楼主:
晕,屏接口画反了

楼主(2020-11-05):
引用 楼主:
晕,屏接口画反了

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K:
鹅版也是大面积铺铜吗,我感觉这样会增大分布电容,而这个电路对分布电容比较敏感。

从实作品来看,有两种,有大面积铺铜的,也有不铺铜的,原作者的是单面板不铺铜.

网友AL:
引用 楼主:
从实作品来看,有两种,有大面积铺铜的,也有不铺铜的,原作者的是单面板不铺铜.

自己做了PCB,可否提供1202屏的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自己做了PCB,可否提供1202屏的hex文件?

源代码我整理放到这了
https://github.com/holts/lcr

这是原作者放出的最后版本源代码

原作者编译好的hex文件,有多个版本,自己择优录取

620b9.zip (35.3 KB, 下载次数: 97) 620b10.zip (36.63 KB, 下载次数: 90) 620b11.zip (36.7 KB, 下载次数: 90)

如果PCB没改动过,直接用原作者的程序,简单方便

在此也感谢老毛子,人家是真开源.

网友AM:
楼主十几年前发表过用TDA1308?做的SER表的那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十几年前发表过用TDA1308?做的SER表的那位吗?

没有,十多年前我在搞无线电,音响收音机哪一块,没有涉足仪表仪器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源代码我整理放到这了
https://github.com/holts/lcr

多谢,PCB是按照一楼原理图做的。

网友A:
我制作的电阻测量范围在0.1~100K之间,没有更小阻值的电阻,大阻值测量数字跳。
晚上校准第二天就不准,看见数字跳,怀疑和温度有关,把烙铁温度调到200后给元件加热,最终发现STM32F100C的PA1、PA2引脚对应的运放温度变化会使测量结果随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多谢,PCB是按照一楼原理图做的。

原理就是一楼的,只是改了屏用并口TFT彩屏,资料整理好,放上来

这是原件在板上的分布图

BOM清单

电源开关        K1                                              1
压电陶瓷发声器        BUZ                                                1
4.7uF                C1,C7,C17,C18,C19                                5
104                 C2,C4,C5,C8,C9,C15,C16,C20,C21,C23                10
332                    C3,C6,C10                                        3
200                    C11,C12                                            2
20P                    C13,C14                                            2
100                    Cb                                              1
发光二极管            D1                                              1
47mH                L1                                              1
usb插口                P4                                                1
显示屏                P5                                                1
100                    R1,R2,R3,R4,R5                                    5
10K                    R6                                              1
2K2                    R8,R10,R12,R13                                    4
200K                R9                                              1
180                    R11                                                1
1K2                    R14                                         0
22                  R15                                         0
150                 R7A,R7B                                         2
510K                Rb1,Rb2                                         2
PWR                    S1,S2,S3                                        3
IRLML6401       T1                                                1
BC847B                T2                                                1
STM32F100C8T6B        U1                                              0
LTC4054                U2                                              1
ASM117/MCP1703        U3                                               1
MCP6002                U4,U5,U6                                        3
12M                    Z1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制作的电阻测量范围在0.1~100K之间,没有更小阻值的电阻,大阻值测量数字跳。
晚上校准第二天就不准,看 ...

能不能帮手测下运放的工作电流? 我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手测下运放的工作电流? 我参考下.

三片运放MCP6002供电电流2.1mA。最大电流应该在夹子短路的时候,参考电阻200R和150R是不一样
运放可以用TLV2372,参考电阻降低到47R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有套件出售吗

网友:
看看我做的输出波形,黄色的是PA5经过运放后输出的波形,红色的是PA4经过运放后输出的波形,电溶同样是用200P。从下向上一格500mV

网友:
不好意思以上上传的图片c11、c12的一端没有焊接,以上上传的图片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看了一下你放在github上的东东,不是鹅版的,而是许老师那版的。

多年前搞过许老师电桥,收集了些资料,原理都是相通的,所以懒得再开新仓库了,我建了新分支,放一起方便.

你可以点分支,切换到miniLCR查看,
也可以用命令  git clone -b miniLCR 拉到本地慢慢看.

网友A:
这次重新焊接上了再测得到的波形,1K和9KHz正弦很好,今天上传的附件数量有限

网友:
LRC对喜欢DIY者是中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重新焊接上了再测得到的波形,1K和9KHz正弦很好,今天上传的附件数量有限

这样看来,只有97K的有改善空间,其余的哪三个波型差不多了,200R的电阻改为150R波型会不会更好点?

和矿坛铁粉,简单的讨论了下,两个改善方向,一个是提高可用量程范围,确保整个范围内精度尽可能均衡,另一个是算法上增加多点校正,确保精度在1-2%之间,并尽可能向1%靠近,在这样的成本控制下能做到这两点,我就很满足了.

如果精度要进一步提高,就必须增加小信号放大,成本和复杂度就上去了,这个版本的升级版uRLC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做的(不过uRLC不开源无爱),我把uRLC的原理图放上来,供大家参考.

我们要考滤的是在尽量不增加成本,不改硬件的情况下,通过软件的优化尽可能提升它的性能,让参与的人,一块板子可以玩三年,原作者就是这样的,它的板子三年不变,变的是软件,这除了考滤对对参与者的投入保护,更多的是专注,这种专注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大概看了一下uRLC的电路,和你的鹅版RLC差别很大,相互之间应该没有关联。
uRLC和许老师的电路相似, ...

uRLC就是一群玩鹅版RLC的人,玩透以后,另起炉灶搞的, 成本200以内,精度不如许老师的,性价比不高.

网友:
厉害啊,可惜已经买了电桥了不然就跟着做了

网友A:
在程序里看到  #define SINE_OFFSET (2047)  ,在603版本里是   #define SINE_OFFSET 900        ,这个应该就是中点电压,再看adc中断里面有
while(i++ < N/2 )
        {
                int dat = ( (*buf++) - SINE_OFFSET);

                re += ((int)(*cos++)*dat);
                im -= ((int)(*sin++)*dat);
        }
这样,12位的ADC变成了32位有符号数
再到void measure(cplx * Z , int rounds)函数
在603版本:
while(rounds-- >0 )
        {
                runRound();
                mAcc[0].Re += mData[0].Re;
                mAcc[0].Im += mData[0].Im;
                mAcc[1].Re += mData[1].Re;
                mAcc[1].Im += mData[1].Im;
                mAcc[2].Re += mData[2].Re;
                mAcc[2].Im += mData[2].Im;

        }

        Z->Re = (mAcc[2].Re - mAcc[0].Re); // V
        Z->Im = (mAcc[2].Im - mAcc[0].Im);
        cplxMul(Z,&R);
        I.Re = (mAcc[0].Re - mAcc[1].Re); // I
        I.Im = (mAcc[0].Im - mAcc[1].Im);
        cplxDiv(Z,&I);
在620B12版本:
while(r-- >0 )
        {
                runRound();
                mAcc[0].Re += mData[0].Re;
                mAcc[0].Im += mData[0].Im;
                mAcc[1].Re += mData[1].Re;
                mAcc[1].Im += mData[1].Im;
                mAcc[2].Re += mData[2].Re;
                mAcc[2].Im += mData[2].Im;

                runRound();
                mAcc[0].Re -= mData[0].Re;
                mAcc[0].Im -= mData[0].Im;
                mAcc[1].Re -= mData[1].Re;
                mAcc[1].Im -= mData[1].Im;
                mAcc[2].Re -= mData[2].Re;
                mAcc[2].Im -= mData[2].Im;

        }

        ch[0].Re = mAcc[0].Re;
        ch[0].Im = mAcc[0].Im;
        ch[1].Re = mAcc[1].Re;
        ch[1].Im = mAcc[1].Im;
        ch[2].Re = mAcc[2].Re;
        ch[2].Im = mAcc[2].Im;

        cplxMul(&ch[0],&corr.shift0);
        cplxMul(&ch[1],&corr.shift0);
        cplxMul(&ch[2],&corr.shift0);

        mAcc[0].Re -= ch[1].Re + ch[2].Re;
        mAcc[0].Im -= ch[1].Im + ch[2].Im;
        mAcc[1].Re -= ch[0].Re + ch[2].Re;
        mAcc[1].Im -= ch[0].Im + ch[2].Im;
        mAcc[2].Re -= ch[0].Re + ch[1].Re;
        mAcc[2].Im -= ch[0].Im + ch[1].Im;

        mdata.polar[0].Re= 0.5*vcc*1.4901161e-12*square(mAcc[0].Re*mAcc[0].Re + mAcc[0].Im*mAcc[0].Im);// 1/512/65536/20000
        mdata.polar[1].Re= 0.5*vcc*1.4901161e-12*square(mAcc[1].Re*mAcc[1].Re + mAcc[1].Im*mAcc[1].Im);
        mdata.polar[2].Re= 0.5*vcc*1.4901161e-12*square(mAcc[2].Re*mAcc[2].Re + mAcc[2].Im*mAcc[2].Im);

        mdata.polar[0].Im= 180.0*atan2f(mAcc[0].Im,mAcc[0].Re)/M_PI;
        mdata.polar[1].Im= 180.0*atan2f(mAcc[1].Im,mAcc[1].Re)/M_PI;
        mdata.polar[2].Im= 180.0*atan2f(mAcc[2].Im,mAcc[2].Re)/M_PI;

        cplxMul(&mAcc[0], &(corr.Corr0) );
        cplxMul(&mAcc[2], &(corr.Corr2) );

        Z->Re = (mAcc[2].Re - mAcc[0].Re); // V
        Z->Im = (mAcc[2].Im - mAcc[0].Im);
        cplxMul(Z,&R);
        I.Re = (mAcc[0].Re - mAcc[1].Re); // I
        I.Im = (mAcc[0].Im - mAcc[1].Im);
        cplxDiv(Z,&I);
mAcc[0]就是PA1
mAcc[1]就是PA2
mAcc[2]就是PA7
这个计算过程没有R7x,620B12版本电路是对称的四线,程序里只有三线测量
昨天没传上的图片现在补传
如果用620B12_71图纸的二阶滤波把97KHZ滤成正弦,反而使测量不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里看到  #define SINE_OFFSET (2047)  ,在603版本里是   #define SINE_OFFSET 900        ,这个应该就是中 ...

您这个示波器带宽是多少?
我用模拟的 看波形不错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V:
您这个示波器带宽是多少?
我用模拟的 看波形不错的呀

100M采样20MHz带宽

网友:
我用模拟的测量下,大道必成的lcr,看看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里看到  #define SINE_OFFSET (2047)  ,在603版本里是   #define SINE_OFFSET 900        ,这个应该就是中 ...

     我的怎么用模拟示波器看波形挺好啊??

就是一个200欧姆电阻和一个200pf电容滤波,好像。

到底咋回事?不该这么好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V:
我的怎么用模拟示波器看波形挺好啊??

就是一个200欧姆电阻和一个200pf电容滤波,好像。

大道必成的图纸可能是620b12的,100欧470p的滤波,看100khz重影了,模拟示波器看到的是多个波形的叠加,数字存储示波器可以暂停
你有大道必成的LCR,可以帮试试温度对测量的影响,我做的在早上、中午,晚上测量100k以上的的电阻,得到的值不一样,温度低测得的阻值变小。
1.5欧~15k不温漂,100k温漂800欧左右,150k温漂5k左右,晚上八九点测得145k左右,尾数来回跳动不定,中午测得148K、150k,有时候会漂到151k
晚上手模PA1、PA2连接的那个运放能看到测量阻值146K、147K的向上升,不模后看着数字又掉下来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大道必成的图纸可能是620b12的,100欧470p的滤波,看100khz重影了,模拟示波器看到的是多个波形的叠加 ...

你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的是哪个版本?

620b12_71B的程序,620b12的图纸用100R、200P和100R、3n3滤波的元件,电容我还是特意买的
我的实际发生温漂的元件是一个运放,三个运放唯独它一个对温度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有这个LCR的操作手册吗,没手册代码有些地方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这个表没有手册,原作者只是在论坛有些讨论,还都是我语

网友:
这些代码我是完全不明白。SINE_OFFSET 的值对应的就是中点电压,这个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到
如果想看懂程序还是看603版本吧,结构原始些

网友:
图纸来了!
603版本我改了个1306  OLED屏的,在我的制作中,和620b12版本的测量结果没有差别(同一块板)

网友AN:
请问下,“测量范围:20ngN - 10gN”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N:
请问下,“测量范围:20ngN - 10gN”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写错了。

是写错了.俄语翻过来的.

网友:
不开背光整体电流也不超过23mA,3V供电想摸到热感最少也得100mA以上吧。
过采样是使用低的采样率得到高的采样率的效果吧,但是分辨率还是不变吧,12位adc还是12位分辨率
DFT我真不懂,有个现成的256点戓1024点的FFT程序,能输出虚部和实部

轨到轨运放最大输出到不了0V和供电电压,通常要减去0.2V,3V稳压电池供给最少要3.2V,若用2.8V稳压对ADC、运放的性能会有所下降
对于12位ADC、DAC,3V供电下
运放最大输出:
                      3V对应4096
                      2.7V对应3686.4,整数只有3686
                      2.6V对应3549
                      2.5V对应3413
                      2.4V对应3276.8
32点正弦表12位ADC最大准确能测量的是参考电阻阻值的+-100陪,理由是最小值为32,最大值取3200,到不了4095
以上是我想的内容

原始603版源代码

网友:
到现在不会用lcr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先说过采样:
过采样是可以增加分辨率的,在噪声(好像是高斯噪声,记不太清了)作用下,采集若干次(具 ...

对C语言真熟悉!
我尝试过把9khz改成10khz和49khz改50khz,改后后都不能正常测量
如果搞了程序,完全可以把三通道输入改成两个通道,增加放大器,增加量程,实现真正的四线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先说过采样:
过采样是可以增加分辨率的,在噪声(好像是高斯噪声,记不太清了)作用下,采集若干次(具 ...

最后一步,累加,是什么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K:
频率为什么不是10倍增加的问题我也闪念过,还没深入思考。
他这里采集三个通道是因为信号源是用两路互补 ...

三个通道采集两个被测元件,有一个通道是共有的,那么这个通道接到参考电阻端,表笔线内阻就得计入被测元件,如果这个通道接到被测元件端,表笔线内阻就得计入参考电阻了

网友:
我在想,如果改成两通道采集,把采集两通道接入绿框这里;把红框部分去掉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ADC得的是加在直流上面的正弦份量,红圈这句应该就是去掉直流,在模拟电路中等同于一个电容
在这里是ADC值减去波峰值与波谷值折中的中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我前边说过,做DFT变换,那个直流分量减与不减不影响结果。
确切的说是只影响DFT结果中的频点0,不过我 ...

好大哥,你就帮分析分析,为什么9Khz改10Khz和49Khz改50Khz不能正常测量了,还有为什么N值取500
原始603版本的1110文件我编译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怎么不露面了,记得楼主用的是个彩色屏,问下楼主屏幕刷新慢不慢?

年终单位事多,没空弄,我用的是并口彩屏,应该比串口屏快,不过我还没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你都放闲鱼上卖了,怎么还没点亮。

我觉得快不快真说不好。单色屏1个像素对应1个bit,串口屏一个时 ...

在闲鱼上主要是找帮手,一起来做,我没说已完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拉不开,明天找把小刀在放大镜下一点点切吧。

提高刀头烙铁的温度,再用松香提高焊锡的流动性...............

网友:
我是用立创EDA画的,由于我手上没有充电IC,所以我把充电IC部分去掉了,当作实验用样板是可以,实用还是俄网那个双PCB板的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K:
N个点对应1kHz信号是1个周期2PI,N/4 = 2PI/4 = PI/2                            sin(i+N/4) = cos(i)
...

n1110文件报错  126行:        char* str2 = str;     第141行:  str2 = str;
你说的10KHz问题我是不明白了
这个电桥测量有的慢,大约要1秒左右,我若再搞就改成双通道采集试试,这个1202屏的排线很脆弱的!!!还是OLED屏的排线耐操些

网友:
我下载下来就是这样了,整个编译就两个错误

620b12版本的欧姆符号是怎么加上去的我没弄明白,想改用OLED屏,能显示浮点数,没欧姆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我上边说错了,我说141行你少写了一个*应该是126行少写了一个*号。
所以你楼上贴图的代码126行编译应该 ...

俄网论坛上没提及什么个测量原理,程序也没有个解释,你能看懂程序,何不做个 程序分析 说明,科普科普网友

这个表的测量对比有人做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3

把帖子搞火了,老俄也会把目光投过来的
         Молодцы
   Порошок шахтного железа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我仿制写入程序开机显示是反的,用镜子看才是正常的显示。屏没买对还是程序需要调整?

网友A:
按PWR键进入设置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PWR键进入设置菜单

原来可以在菜单里设置,设置为1202ud正常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机壳自己做的还是买的,看着不错

是楼上的兄弟的

网友:
显示正常了,测量基本正常。一般电阻电容电感测量读数与许老师的STC版出入不是很大,但和原设计精度有差距,例如900K精密电阻测试显示66X多K,显示容性。短路测试夹有50毫欧底值,测小电阻时需要减去底数。开路显示差不多100P底数,例如20P小电容测量值120多P。这是线路走线不好或原件参数不达标?有没调零或软件校正功能?

网友:
是我没说清楚,和许老师的STC版对比,同是1K频率俄版的显示700K正负10%跳动,而许老师的显示894.5K只是小数点后正负跳动4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所用的技术不一样,许老师的用了自动平衡桥比较复杂,俄版的没做自动平衡也没做信号放大,电路简单精度稍 ...

18脚是电池电压检测端?一楼电路图没有此功能,我的是620b9程序。请问待机时显示数值是多少?我的显示第一行:1.xxxmΩ,第二行:7x.xxpF。第一行有时显示几百K。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我手里没有实物,这个lcr的特性我是分析电路图和程序了解的。

帮分析下校准程序的过程,制作还在继续,电路图发生了改变,校准程序也要更改
我确定制作一版双通道采集的试试

楼主(2021-01-27):
引用 网友AK:
短路校准就是短路dut测试一下线路的分布阻抗并存储下来,正常测量dut得到阻抗后减掉短路阻抗值。

节前再改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你速度太慢了,我早弄完了

分享点资料出来,交流下啊

网友:
祝早日完善,组团买套件自己鼓捣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再画板子我打算在夹具方面做点文章,普通导线接开尔文夹,分布电容、电阻、电感都比较大。

这个电路恐怕不大适合于用长的测量引线,不管用什么架子,因为引线的影响是去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怎么去不掉,校正的时候测出短路电阻和开路电容,正常测量的时候减掉就可以了

他用的实际是比例法,驱动DUT的那段引线是与基准电阻串联,是基准电阻的一部分,这段线的电阻可以用你说的方法消除,但它的分布电容和电感会随导线的形状而变,不好消除,如果引线很短,或者形状基本固定,可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U:
做梦都想撸一块lcr表,对于搞维修,简直是太方便了。这一套,技术难度大不大?花了多少钱?

不大不大,自己DIY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大不大,是多少啊。

100以内,原作者程序,板子,原理图都给出来了

网友:
自己做太费事了。还是买个二手同惠手持电桥吧。

网友:
我的同惠手持电桥坏了,寄回厂里给免费修好。我提出后壳坏的厉害,换个新后壳,厂里收费150元。

网友:
玩DIY,先用直插的元件,好焊接,定型以后可以考虑用贴片的元件。

楼主(2021-03-01):
引用 网友AK:
搞好了吗?
我用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现象:当频率较高时测得的ESR会出现负值,你有没有遇到。

停了后,就一直还没有动手.

网友:
补加TC4054充电IC
之前上传的PCB没有充电IC,在充电过程中电池爆了

紧供参考

末打样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你可是有一阵子没过来了

对,
楼主改屏幕,STM32F100可能不行的了,可以改用STM32F103的RC,都是STM32F1系列,启动文件.S不同,库同。
陪频到64MHz,调整下定时器的计数值即可。

请教9KHz改10KHz这个问题

               N个点对应1kHz信号是1个周期2PI,N/4 = 2PI/4 = PI/2                            sin(i+N/4) = cos(i)
               N个点对应9kHz信号是9个周期9*2PI,N/4 = 9*2PI/4 = 2*2PI + PI/2         sin(i+N/4) = cos(i)
               N个点对应10kHz信号是10个周期10*2PI,N/4 = 10*2PI/4 = 2*2PI + PI     sin(i+N/4) != cos(i)

N是ADC采集的500个样值:#define N 500 ,正弦表是32点的,请教怎么样才能9KHz改10KHz?我笨拙,没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