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在使用时发热严重

楼主(2020-04-24):
最近做了LM2576 输出1.5A电源电路 发热严重    扩流用图腾柱推动PMOS 未成功!

网友:
不能扩流。如果感觉发热大,可能是电感或者快恢复二极管选择的型号不合适,另外就是布局不好

网友A:
D不能用普通的二货

网友:
肖特基一定要买好的,普通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不能用普通的二货

正确

网友:
我用MC34063上到1.5A,上次买元件时带了50只还没用不知能不能达到效果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我准备用磁环做电感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我准备用磁环做电感再试试

我前几天刚刚做了一个,带限流的。一开始也是发热、还烧芯片。后来将快恢复二极管换成肖特基SS34就行了。电感我用直径10mmx15mm的工字磁芯0.8mm漆包线绕满、电感量约47uH。芯片是拆机的LM2596.

这是我的PCB版图

这是我的PCB版图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刚刚做了一个,带限流的。一开始也是发热、还烧芯片。后来将快恢复二极管换成肖特基SS34就行了 ...

没想到二极管的质量这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二极管的质量这么重要

是呀,我也没想到。我认为快恢复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差不多,在别的地方也代用过、可在这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