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一个CF卡看看里面是啥

楼主(2020-04-24):
这种储存卡是早期的产品,一般容量不大个头倒是不小。撬开一个看看立面还是蛮精致的,从制作工艺看成本不会太低。

容量不大只有64M

卡背面的文字

结构主要分为4个部分,背面和正面的盖板,线路板和插接件,塑料框架。

正面结构全图

局部细节

板上的贴片元件

主控芯片

储存芯片,看型号像是512MB的FLASH,但不知为什么卡身的标识只有64M。

背面全图

背面PCB局部图

卡是完好的配用适当的读卡器使用与一般SD卡相同,尺寸:长42.5,宽31.5,厚3.5。重:8.4克。插针是2排大概52根连接插针。
看来这东西马上就会成为文物收藏品了。

网友A:
512Mb=64MB  (1个字节=8个比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Mb=64MB  (1个字节=8个比特)

感谢释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C:
CF卡主要是单反用的,能够高速连拍,性能相对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CF卡主要是单反用的,能够高速连拍,性能相对好些

确实是相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CF和IDE磁盘接口的转换卡,貌似TF卡转SD一样,没有什么转换芯片。所以理论上就是ATA接口,而ATA接口一 ...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E:
这个确实是早期产品,但是个头和早期不早期没有关系,现在的CF卡也是这个尺寸。

CF卡现在来看很多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但是CF卡是最早的固态存储卡之一,是行业标准,尤其是用在工控领域。SD卡是后出的,就像我们用的计算机键盘,后来也证明它的排列布局不是最合理的,但是你现在换得了它吗?

小型化是大趋势,但是有些东西也不是越小越好。手机啥的,小型像机,为了便携,存储卡当然是小一点好。但是有些设备,对小型化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么大一些的卡就容易做的更快速和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是早期产品,但是个头和早期不早期没有关系,现在的CF卡也是这个尺寸。

CF卡现在来看很多优势已 ...

谢谢点评!

网友:
早期的CF卡 sd卡 都是这样的结构做的 主控加闪存颗粒 做的 到TF卡问世 闪存塞不进去了才发明了底部焊线工艺(钎焊工艺)。

网友:
再装回去也不难吧!

楼主:
双面胶粘的装回去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