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石机的机箱装胆机

楼主(2020-04-24):
春节后拆掉一台废弃的石功放机后,发现该机箱底座钢板够厚,结构很好,底部有两个活动的维修开口,底板和顶板有充足的散热口。电源牛用料充足,称一称有5公斤重。于是打算利用其机箱、电路板、电源开关、电源牛(改绕后)等,装一台6N2+6P1X2的小胆机。
原电路板拆下大电解电容、大功率管和散热器、大电阻器,保留要用的输出接线柱和输入插座,直接用角磨机铲净上面的其它小零件,再用砂纸把电路板两面打磨光滑。胆管管座、电阻、电容就装在该电路板,电源牛和输出牛直接安装在铁底板上。
音量控制电位器是用一个5X11的大型波段开关,拆除3层留下2层,焊上电阻,变成一个11档的步进音量电位器。波段开关拆下的部分用了2片作接线架固定在电路板上。
原电源牛保留初级绕组,拆去次级线圈,增加次级灯丝绕组和高压绕组,做好后觉得太重,决定留作以后再用。暂用一个老式五灯电源牛,试一段时间看看容量够不够再作打算。
这样打打停停,经过近3个月,这台没有新买一个零件、充分利用废弃物和原有零件的小胆机终于成功开声,声音还算满意。

网友:
搭棚架不错!整机也很好!

网友A:
不错,外面看高大上。

网友B:
面板显示屏改成两个6e2更有胆味,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显示屏改成两个6e2更有胆味,瞎说的

我没有6E2,在灯丝抽头(3.15V)接1只发光二极管放在显示屏里面作电源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外面看高大上。

是的,外面看高大上,内部却空空荡荡。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让闲置的器件发光发热,制造出优美的乐声

网友C:
不错的机箱,做胆机绰绰有余!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箱好,做推挽的更好,出大力,对得起这么大的空间。

利用这个机箱来做推挽机,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机箱,做胆机绰绰有余!支持折腾!

最难得的是底板下留有方便检修的活动开口,可能这样的设计很少见吧。生产这个壳原机的山灵公司现在有一款CD机,评价不错,正考虑入一台。

网友:
山灵公司的后期产品还不错,有一款CD造型挺独特。早期产品不敢恭维,最失败的是该公司曾经制造了一对压缩饼干式的功放与CD机,两个并排才相当于普通功放的宽度,由于元件与走线过于密集,其噪声和声道分离度等指标都不敢标示。

网友E:
显示器 VFD 点燃灯丝,+12V直流就可以发亮了。当开机全部发亮看起来也不错。一般灯丝电压2-3V可以用可调电源慢慢调到看到灯丝微红,记下电压电流多少,然后供应电压过高可以计算电阻降压给灯丝。其他电极可以直接送上12V 为了保护可以可以在12V和电极之间加一个470电阻万一短路也不会烧坏灯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 VFD 点燃灯丝,+12V直流就可以发亮了。当开机全部发亮看起来也不错。一般灯丝电压2-3V可以用可调电 ...

从未接触过VFD,我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