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号下午学校放假14天、没事收拾破烂装点啥吧

楼主(2020-04-24):
26号下午学校放假14天、没事收拾破烂装点啥吧。前几年拆了个假胆机。这几天找出来了。还找出来一个601电子管开盘机电源变压器。准备装点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做白版那个图,而且做成标准接法的。

谢谢。以前做过白版6P14【我改成6P15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B:
我的电路图后来改正过来了,整流输出端50~200欧姆电阻及电压负反馈4.8K电阻应加*号,表示需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图后来改正过来了,整流输出端50~200欧姆电阻及电压负反馈4.8K电阻应加*号,表示需要调整:

请问白版,前级管子没有反馈时的放大倍数多少?引入的反馈量多大?正在学习,想参考下。谢谢

网友C(2020-07-08):
我在玩儿胆机之前不懂胆机,在TB上也买了一部这样的“前胆后石”诺声的机子,380块。15年接触胆机后,就觉得这家伙请的出奇,而且还真是拔了管子就不响。便拆开来看,哈,整机就一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双12V的变压器。机盒子后面上的那个鼓包纯粹就是蒙人的。哎,当时咱不懂,真窝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玩儿胆机之前不懂胆机,在TB上也买了一部这样的“前胆后石”诺声的机子,380块。15年接触胆机后,就觉 ...

我之前也想买,最后忍住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