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高性能电子管放大器电路回顾

楼主(2020-04-24):
    这里转载唐老的文章—“历史上的高性能电子管放大器电路回顾”
130 历史回顾4副本  (2).jpg

网友:
经典的电子管放大器。

网友A:
    其实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气指标主要取决于输出变压器,声频指标主要取决于喇叭(音箱)。其他元件和电路对输出总体性能的影响比较小,与前者相比要小一两个数量级。
    可惜了那些换电容、换喇叭线、电源线的。

网友B:
这四个图。第一与第三图,倒相是采用剖相电路。第二图的倒相貌似长尾电路,可是那个空悬的1K+500uF端,是干啥的呢??????第四图的倒相,是加了一级原始的放大电路倒相。所有的电路都带有一级缓冲激励放大。至于末级的威廉孙方式,还是超线性方式以及标准方式,都很常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四个图。第一与第三图,倒相是采用剖相电路。第二图的倒相貌似长尾电路,可是那个空悬的1K+500uF端,是干 ...

少涂一个黑圆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涂一个黑圆点而已。

如果涂上黑点,那就不是长尾电路了,而是失真较大的后级反馈倒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气指标主要取决于输出变压器,声频指标主要取决于喇叭(音箱)。其他元件 ...

是啊,不仅是元器件,就是电路设计也是如此,几十年前就早已研究透的东西,增加一个电容会带来高低音的多大变化,恐怕微乎其微,理论都是另外一回事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不是长尾倒相

电路2是共阴极负载式倒相电路

楼主:
讨论问题吗,那个点必须得加,否则信号进不去,电子管电路不能形成回路,至于反馈是不能起倒相作用的,只是回授的波形相同是正反馈,波形相反成负反馈。这里是在指同一时间点。

网友:
这个图的倒相方式是自动平衡倒相。

网友:
这放大电路很经典…

楼主:
图2好像不是自动倒相电路。
                                                                               自动平衡式倒相电路
    这种电路●是分压式倒相电路的改进,电路基本相同,也分为放大臂与倒相臂两部分。它和分压式倒相电路的主要区别是,增加了一个自动平衡电阻R自,如图6所示。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R自是怎样起自动平衡作用的。
    当输入信号为正时,电子管G1的屏流,从G1的屏极到阴极入地后经由两条通路回至屏极,一条是经过Ra1,另一条是经过R自、Rg3,耦合电容C3,如图6所示。这时的信号电压地端为正,A点为负。由于电子管G2栅极上的电压是从R自上抽取的,此时栅极上电压为负,这是因为它的屏流方向如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屏流的一条通路是经过C4,Rg4,R自入地,它流过R自的方向和i'a1相反。由于这两个电流以相反的方向流过R自,就起着相互抵消的作用。当i'a1较大时,则加到G2栅极上的信号电压就增高,于是i'a2也增大,抵消了i′a1的增加。反之,当i′a1减小时,加到G2栅极上的信号电压也必然减小,于是i′a2也就减小,只保持R自上的电压不致减小,这就自动维持了G1和G2两管输出电压的基本平衡。图5中G2的屏流i′a2是经Rg4直接入地,不流过Rx,因而不能起到这种平衡的作用。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R自上的电压幅度绝不能等于零。若R自上的电压等于零,则G2栅极上的输入信号就等于零,G2的输出也等于零了。从理论上讲,只有在R自上的电压等于零时才是真正的平衡,所以这种电路不作成真正平衡的。为了保持R自上有一部分电压,我们必须调整Rg3和Rg4,使其存在一些很小的不平衡现象。Rg4比Rg3约小6%左右。R自的数值一般取相当于Rg3或Rg4的一半即可。
    ●由于有一部分电压在R自上互相抵消,所以放大倍数受到一些损失。但由于这种电路能自动保持平衡,调整起来比较方便,电路也比较简单,所以目前应用较广。

网友:
音响是一个系统,一个螺丝也对声音有影响,只是大与小问题,如同厨师炒菜一样,可讲究到柴火锅镬头,只是追求值否而

网友:
威廉逊一直沿用至今也算是比较经典的框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