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油电容,标的DC耐压是不是真实的?

楼主(2020-04-24):
做了个独立高压电源输出直流920V,CLC滤波,第二级的46uF滤波电容有打火声,这个油电容标的直流耐压1090V,应该是没有超过参数的啊,第一级的AC550V/15uF的龙标老电容没有打火声,第二级的电容在闲鱼上面掏的,难道是假冒的参数吗?
两级电容都用15uF会不会小了点,我的是旁热整流管,电压上升到800V左右就开始出现小声的啪啪声,间隔大概在2秒一下,这电容第一次通电声音更大些,多通电几次打火声变小了,难道也要煲吗?

网友:
电容本身已经有问题了吧,是二手的电容?交流580V,直流1090V。还是按580V来用安全。

网友:
用国产的油电容30u/1000V的,价不高,就大点。

楼主:
这个电容是闲鱼上买的,应该是二手的,耐压估计没有标的这么高,太大了又不好放进去,15uF/AC550V的老油罐我是有一个,容量小了点啊

网友A:
这是空调启动电容,估计快寿终正寝了,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空调启动电容,估计快寿终正寝了,换了吧。

单独的坏了换一个倒是简单,主要是要确定下这个电容打火是不是耐压不够的问题,还是个别电容坏了引起的。

网友:
第一这个电容是不是油浸电容不好说。
第二字面上看  容量;误差;额定交流;直流  执行标准都好理解。O......   D......SH直译是:主架构超压切断器。 下面可能是PCB板编号   环境工作温度;S... d.....   10K AFC
安全装置  10K?  AFC缩写词  不同方面意思太多不知词义。  W......D.....R......H......  处理前排放(出)警告。
第三 高压电源输出直流920V,直流额定电压1090V,安全系数是不是有些小,再说你整流输出的是脉动直流,看看其交流成分是不是超标(峰值)。
建议你用电解电容串连并平衡电阻,如果用无极性电容最好用金属化电容串连(纸介的多也有复合膜的)它们有自愈性。电源就是提供能量,就有一个软性指标,内阻。油浸电容是一种炒作。仅供参考。

网友:
EPCOS B32363 ,网上看资料屬於 B32344 系列,应是 MKP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