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爱智能音箱不进系统,有人修过吗

楼主(2020-04-24):
通电红灯一直转圈,进不了系统
有人修过没,这一般是什么元件坏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好像有固件可以刷机的

网友A:
刷下系统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大神有  智能的东西不好用就刷系统或者恢复出厂设置准没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下系统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大神有  智能的东西不好用就刷系统或者恢复出厂设置准没错

没有接口连电脑 怎么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口连电脑 怎么刷机?

我也想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口连电脑 怎么刷机?

送售后处理吧,玩家不多,也不太好弄到固件。

接口都有,要么厂家怎么刷机的。但是用户用不到,不会引出,一般设置在电源接口附近会有小盖子小贴纸,打开就能看到触点,得使用弹簧针连接。接口协议也不一定是USB。

网友:
先刷固件吧
只有找个好的拆机读取BIOS 了

网友C:
刷下固件看看吧,我的小爱就是刷固件刷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下固件看看吧,我的小爱就是刷固件刷好的

怎么刷固件?

网友:
我也是淘宝找人刷的,30大洋

网友:
同时按住上一曲和下一曲键5秒钟,恢复出厂设置!手机安装APP,根据提示重新配置!

网友:
刷下固件看看吧,

网友(2020-06-08):
这张图左下角好像是安卓口的数据连接,只是没有插座母头。焊线试下,连电脑看有反应没?

网友(2020-08-11):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蓝灯长亮红灯转圈!

网友:
刷固件吧!自己搞不定就找别人刷把!这东西一般没什么人玩,坏了就基本是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