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里老师推荐一款国产好用的真有效值万用表

楼主(2020-04-24):
请坛里老师推荐一块国产好用的真有效值万用表,主要诉求:
1.知名品牌,质量可靠,国产优先
2.用途/ 音响工程中在调试现场测量音频弱信号有效值电压、信号线通断测试
3.交流电压1V以下时可测到小数点后4位为佳,小数点后3位亦可
4.读数稳定时间要短,对电压变化反应灵敏
5.带背光,蜂鸣
6.供普通员工使用,操作简便,自动量程优先
7.体积适中,便于携带,价格500元以内优先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奇怪,因为普通员工很少测有效值。
真的要需求又直接上波波

其实也并不奇怪,一方面是因为示波器毫伏表之类并不便携,而现场的调试环境比较杂乱;还有一个原因是工作内容方面,不同厂家的前端信号设备输出电压不相同,设备状态也不一,需要快速检查输出值,而在后端功率放大部分,有的厂家按放大倍数设置,有的厂家按放大增益设置,还有的厂家按灵敏度设置,找不到资料或者找资料费时间甚或找到资料依然需要转换计算等种种不便,而这种情况又在音频调试现场很常见,因此面临着需要快速匹配的问题,此时一个好用的万用表就直接解决问题了。

网友B:
没见过交流带宽达到20kHz的国产手持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交流带宽达到20kHz的国产手持万用表

和我担心的一样  保了波形,保不了带宽

网友:
三和、87V、克列茨是20K频响
看要求是冲61E。
UT61E、71A满足楼主要求。

2.用途/ 音响工程中在调试现场测量音频弱信号有效值电压、信号线通断测试
3.交流电压1V以下时可测到小数点后4位为佳,小数点后3位亦可
4.读数稳定时间要短,对电压变化反应灵敏

我感觉玩具表做这些比71A等等硬件真有效值的表爽快。

61E是10K
现场对付音频OK

网友:
电子爱好者的神器,UT61E或者VC86E

网友:
优利德UT71A,真有效值、频响可达100KHZ.......功能比较多,520元网上可以找到。指标相似、价格便宜的国产表好像不好找。

网友C:
看起来61E是最合适的(标称10K,实际远高于此值,1M都可以),但是背光…… 。UT71别买,这垃圾货早晚被你员工砸了。UT171(低配版8XX元)、UT195DS(7XX元)又都超出你的预算。老板还是加点钱吧  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手持带万用表的双用示波器,5XX~8XX元测音频是好手,吊打所有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61E是最合适的(标称10K,实际远高于此值,1M都可以),但是背光…… 。UT71别买,这垃圾货早晚被你 ...

感谢!请推荐该示波器的品牌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请推荐该示波器的品牌型号

5XX元有个汉泰,你参考一下,8XX有个利利普(万用表是鸡肋)

网友:
71虽然号称100k但10k以上误差就超过5%了

网友:
你需要的是交流

网友:
国产性能好点的推荐UT171系列,但是价格比61E贵太多

楼主:
非常感谢众位老师的指点!!! 不仅提供了型号,而且讲了很多专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交流带宽达到20kHz的国产手持万用表

优利德胜利100khz手持表都有。

网友A:
比较奇怪,因为普通员工很少测有效值。
真的要需求又直接上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