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如果修理经验不是很足时,最好用有接地隔离层的220V/220V隔离变压器作隔离才操作,免于一楼所说的现象.
的确找不到隔离变压器时 ; 注意主大电容地要判别与电源零线相接才开始做修理检测.
另不小心碰到邻IC脚,也是八成这种烧IC原因,而自己是丝毫也无法觉察的,改进方法是;
A ;把万用表笔磨尖,如鉗工水平高的可在表笔尖装镀金不锈钢尖.
B ; 靠近测量物时手靠在变压器铁芯上,才进表笔选择第几IC脚,增加碰笔尖时的准确性,或笔尖从空白电路板上
轻往某IC脚上拉.
〝充电器打嗝,灯一闪一闪的〞很多时是输出端电解漏电,看电解脚附近有否漏液/封底胶面有无涨出,顶部端面有
否涨凸.向3842供电的数百k高阻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A:
我在线测过电压没出现烧芯片等异常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线测过电压没出现烧芯片等异常情况

你戳哪个?7脚可以量,其他几个8和6我一碰必炸啊,难道我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戳哪个?7脚可以量,其他几个8和6我一碰必炸啊,难道我万用表有问题?

万用表表棒线会有感应电压,如电波,磁场。8脚是内部基准,表棒碰到会使基准叠加感应的电压,造成内部振荡和保护电路失去参考,使mos管失控炸机,而6脚接mos管控制,虽然有10k电阻到地,但mos管是电压控制型,表棒感应到的电压可能引起mos管不能可靠关断而炸机。所以上面我说实在要测只能拆掉mos管,测6脚如有脉动基本就是3842没什么问题,外围没问题就可装mos管试机。mos击穿,3842极少能幸存,击穿的mos所接负极的电阻断路,3842必死无疑,而3脚外接电阻和mos g极10k电阻基本都不能幸免。mos到电源+的峰值吸收电容和二极管也要查。

总之开关电源属直耦电路,动一发而牵全身,工作时千万不要去测电路的控制ic。最多测测供电电解的电压。如7脚,如大电容的300v。
最后重要的  灯泡大法好

网友:
打嗝可能的原因,电路中的电解电容。还有就是低压侧有木有过流。重点检查MOS管对电源负机的电阻有没有变大,该电阻可一个1-2w电阻0.1-0.5欧姆。或多个小功率电阻并联。该电阻为电流取样电阻通过一电阻接入3842电流采样端(3脚),当该电阻上产生的压降近1v时,3842保护控制关断MOS管。延迟后重启,动周而复始,这就打嗝了。当然还有可能其它原因,不常见不叙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戳哪个?7脚可以量,其他几个8和6我一碰必炸啊,难道我万用表有问题?

万用表是10M内阻电压档数字表,7脚15V多

网友:
飞一根线出来,接好表后再上电,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
当然可以带电量,一碰就烧毁,建议你换IC后向不要上电,检查所有外围元件是否正常再说,恐怕有烧毁的器件,造成3842工作不正常。

网友(2020-06-22):
第7脚 接个15V电压就可以工作!  7脚 >12v(不能跳动)  8脚=5V    大多数是起动电容坏!最好用100UF电容换上!!!